[PIC®/AVR®/dsPIC®产品] PIC中断问题

楼主(2014-12-09):
用的是PIC16F1503,代码如下,为什么程序进不了中断呢?求大神帮忙看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fndef __PICCPRO__
    #define __PICCPRO__
#endif

#include <htc.h>

    __CONFIG(0x0860);
    __CONFIG(0x0801);
    __IDLOC(0000);

#define INTOSCFrequency 1000000
#define _XTAL_FREQ  INTOSCFrequency

unsigned int int_delay_time=50000;

int main(void)
{
    IRCF3  =  1;
    IRCF2  =  0;
    IRCF1  =  1;
    IRCF0  =  1;
    SCS1  =  1;
    __delay_us(200);

    TRISA=0x04;
    INTEDG=0;
    INTF=0;
    INTE=1;
    GIE=1;
    TRISC=0x30;
    PORTC=0x30;
    while(1);

    return (EXIT_SUCCESS);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 (INTF==1)
    {
        INTF=0;
     }
    PORTC |=0x0F;
}

楼主:
中断引脚经过示波器检测,是有VCC到GND的变化,但是程序就是进不了中断,求解??

网友A:
是外部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外部中断吗?

是的,前辈。另外我换成电平变化的中断,也同样进不去。用的是MPLAB X IDE V2.2+PICC9.83.

网友A:
看看手册,要不要加PEI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册,要不要加PEIE=1;

嗯嗯。谢谢前辈指导。昨天重新弄了一块新板,一步步的添加功能进行验证,问题得以解决,谢谢了。另外,还想请教个问题,就是PIC的电平变化中断与INT中断的区别到底是怎样的?电平变化中断也是可以通过上升沿或下降沿来中断,这点不就跟INT中断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功能是差不多。编程不太一样。外部中断个数较少,而电平变化中断可以做得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是差不多。编程不太一样。外部中断个数较少,而电平变化中断可以做得多一些。 ...

ENEN.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