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铅酸蓄电池的电压不平衡错误?

楼主(2014-12-09):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单元充的多,有的单元充的少,说明电池的参数离散性过大,时间长了有些电池单元会因此完蛋。多组串联的电池应进行参数配对,如果是大电流充放电的,必须有合适的电池管理电路和充放电电路。

楼主:
那么为什么?
1、现在提示电池电压不平衡后(电池放电比较多然后用大大电流充电),将充电调整为小电流充电,充电一段时间后,再用大电流充电也不提示不平衡的错误了?
2、问厂家说检测不平衡是在假如10个电池串联,取中点电压,如果5组电池与另外5组电池的电压相差到一定值后就认为电压不平衡了?
3、厂家这种检测方法合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为什么?
1、现在提示电池电压不平衡后(电池放电比较多然后用大大电流充电),将充电调整为小电流充电 ...

1、电池组不平衡的早期,某些单元会充电不足,于是发生过放电,这时内阻会高于正常电池,充电电路据此判断电池有问题拒绝快速充电,这样是为了提醒人为干预,否则问题单元会很快报废甚至拖累整个电池组。所以这么处理是应该的。
2、可以这么判断,只是比较简单,如果是要求高的比如电动车的动力电池组就需要对每个单元进行单独测量。在满足应用的前提下追求最低成本是可以理解的。
3、是否合理,由应用的需求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