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信号通过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后反而引入了高频噪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09):
信号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运放震荡原因:
1. 可能运放是分布电容和电感引起的 ----------------可通过反馈端并联电容,抵消影响。

2. 运放驱动容性负载导致。 ---------------------------可在运放输出端先接入一个电阻,再接负载。

3. 可能是反馈过深引起的    -----------------------------可通过减少环路增益,减少反馈量,即增大闭环增益。例如运放作为电压跟随易震荡,增大放大倍数,震荡会消失。

网上找的资料,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是什么样子的?

如图(蓝色波形),原本是噪声幅度很小的,后来变成一个很大的噪声,完全没有低通滤波效果

网友A:
在8脚最靠近管脚接一个0.1uF的对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8脚最靠近管脚接一个0.1uF的对地电容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我的电源看过了噪声很小了,而且如果有问题的话该芯片另一个运放怎么还可以正常工作呢?

网友C:
运放振荡了

网友D:
建议:
1.首先看看1脚的波形,不好的话,在1脚和2脚之间加补偿电容,20~100pf左右
2.如果7脚波形OK,电路改成用一个运放,做成带增益的一阶或二阶有源滤波器试试看,一阶电路参考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我的电源看过了噪声很小了,而且如果有问题的话该芯片另一个运放怎么还可以正常工作 ...

不管你电源噪声如何,必须要给bypass电容。
从电路看唯一有隐患的就是没有给bypass电容,当然,不知道7脚输出是接到什么负载去了,可以断开负载开7脚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E:
你的电源是什么形式?对于运放来说最好加耦合和滤波电容,还有运放焊接走线要注意,对于反馈电阻要尽可能的短。。。实在不行就加补偿试试

网友F:
自稳零放大器有一个chopping frequency,看看你观察到的噪声是不是与此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电源噪声如何,必须要给bypass电容。
从电路看唯一有隐患的就是没有给bypass电容,当然,不知道7脚 ...

我的输出接到DSP的AD转换模块,但是我在输入引脚旁边加了个0.1u的电容想减小信号毛刺的,结果变成了容性负载才导致了震荡,我把那个滤波电容去掉就好了,我想问一下一般情况下什么量级的容性负载会导致运放自激?

网友A:
一般运放能带的容性负载只有几百pF

网友G:
你说的是把C42去掉就不震荡了,还是OUTB后边跟的负载电容去掉就不震荡了?

要看运放的数据手册,数据手册的EC Table会给出能够驱动多大的容性负载信息。
另外在数据手册里通常还会有一副Capacitive Load Vs. Isolation Resistor的图片,给出驱动更大容性负载时需要的隔离电阻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把C42去掉就不震荡了,还是OUTB后边跟的负载电容去掉就不震荡了?

要看运放的数据手册,数据手册 ...

OUTB后边跟的负载电容去掉了,也就是AD输入端前面的去毛刺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OUTB后边跟的负载电容去掉了,也就是AD输入端前面的去毛刺电容

所以查数据手册吧,这个运放不能直接驱动0.1uF的电容。
OUTA可以驱动0.1uF的C42是因为有R10 Isolation 电阻的帮忙。

网友H(2015-02-12):
对于多级运放一般最后一级运放输出端要加电容,但这个电容要根据运放的匹配能力来确定。

网友I:
楼主这个电路有问题
1.既然是单电源供电,3脚应该接的是1/2VCC,而你的电路是直接接地
2.1脚和电阻间最好加上10uf耦合电容,以防止零飘
3.5脚要加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