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关于PADS输出的钢网文件

楼主(2014-12-09):
今天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侠。
有一个芯片同时用在两个PCB中,但生成的钢网文件芯片的pad大小不一样。一个是按照软件设置paste mask层参数的输出,一个是按照pad的参数输出。小弟不知道哪地方设置有不同之处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如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大侠方便给解答下。谢谢了。
参数设置:

输出的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我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B:
焊盘大小和线路层的焊盘一样就对了

网友C:
有一个芯片同时用在两个PCB中,但生成的钢网文件芯片的pad大小不一样。一个是按照软件设置paste mask层参数的输出,一个是按照pad的参数输出。

答案就在你自己的描述中:“一个是按照软件设置paste mask层参数的输出,一个是按照pad的参数输出。”

楼主:
知道问题了。是楼上说的。其中一个在设置GERBER输出时paste层的pads没有选中,选中了top层的pads了。是自己的经验不足。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