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从小四轴到大四轴的成长之路(大四轴飞控)

楼主(2014-12-09):
距离上次发帖到现在过了近十天,之前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41486-1-1.html
现在大四轴飞控板的软件部分因为加入了操作系统(rt-thread),所以之前的工作需要重新走一遍,现在刚进行到PID控制,速度有点慢。。。现在的姿态解算用的是四元数法,由于水平有限,现在刚刚能把基本原理搞懂。看了很多开源飞控的源码,有一点很值得借鉴,在运算的过程中几乎都是按位操作,这样可以保留足够的精度。现在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数据更新频率是500Hz,气压计用的是MS5611,用起来虽然精度很高,但是有点蛋疼。。。现在的数据还有点问题。下面左边这张图片是最后输出的姿态角,桌面不是水平的,所以有点偏差。航向角还没有加入磁力计校正,所以会漂,但是很缓慢。右边的图片是HMC5883L的输出,没有进行任何校准。关于磁力计的校准,有很多种方法,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主要是消除干扰磁场,比如说飞控板上面的大电流导线,蜂鸣器等等。

/****************************************************************/
接收机的数据现在捕捉也比较正常

飞控板上面也留了NRF24L01接口,底层也全部写好,也可以自己做一个遥控器进行遥控,有时间的话再做一块吧。。。

由于之前用的是简单PID,感觉效果不是很好,现在参考了crazyflie的串级PID,将PID控制算法部分重新整理,估计又要调试好多天了。。。

楼主:
高清大图。。。撞墙了、。。。飞的是挺稳的,错就错在不该在走廊里面飞。。。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需要驱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需要驱动么??

大四轴用的是无刷电机,需要驱动,也就是电调。小四轴用的是空心杯电机,驱动呢只是一个MOS,一个电机对应一个,四个MOS

网友B(2015-03-26):
我也准备做个大四轴。楼主能否给出你这个四轴各部件清单?

网友C:
基于芯唐的mini54的小四轴飞机
http(去掉括号)://item.taobao.com/item.htm?id=44048505452

网友D:
想做个更大的,有什么好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做个更大的,有什么好建议?谢谢

大的?250的机架,10A好盈乐天系列的电调,银燕MT2204电机,飞控就自己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的?250的机架,10A好盈乐天系列的电调,银燕MT2204电机,飞控就自己做吧 ...

非常感谢,这样的组合,可以携带多大重量的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这样的组合,可以携带多大重量的物体?

这个倒没测过,这种机架带两块电池,加上图传GPS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可以看看MT2204的参数,我这个装好后拿在手里一点都不比原来的大四轴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测过,这种机架带两块电池,加上图传GPS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可以看看MT2204的参数,我这 ...

不知道那种用在农药喷洒的,是不是一样的飞控,只是电机功率足够大和驱动也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那种用在农药喷洒的,是不是一样的飞控,只是电机功率足够大和驱动也配套? ...

喷农药的?用这种电机试试看,电调也需要配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喷农药的?用这种电机试试看,电调也需要配套的

:D  多谢指点。

网友E:
请问楼主716空心杯选用什么mos管驱动好呢,没有外部保护电路吗

网友F(2018-04-12):
大四轴用的是无刷电机,需要驱动,也就是电调。小四轴用的是空心杯电机,驱动呢只是一个MOS,一个电机对应一个,四个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