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如何制定串口帧协议

楼主(2014-12-09):
2812/28335如何制定串口帧协议?如一帧数据包含帧头、帧尾、校验什么的。
对这一块学的比较薄弱,有谁做过相关的例子或项目么?求相关的代码或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自己定义或者参考MODBU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定义或者参考MODBUS协议。

有木有资料呢?求共享。。。

网友A:
百度,网上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网上很多的。

网上能找到好点的资料我就不用来这里要了 =  =

网友B:
这个都是自己定义的    你找一个带有串口的模块
厂家提供的协议说明里面有帧头及校验说明
我找找给你分享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能找到好点的资料我就不用来这里要了 =  =

你好  这里面有pdf文档  看看里面有相关协议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里面有pdf文档  看看里面有相关协议
参考一下

还是版主好,给力!不过我想要的是C2000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自己定义的    你找一个带有串口的模块
厂家提供的协议说明里面有帧头及校验说明
我找找给你分享 ...

我需要使用28335串口和arm板子通信,比如传输文件数据,要保证文件传输完整;
这样应该要使用自定义帧协议的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使用。。。

网友A:
发送和接收的时候使用。你都要传输什么样的数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和接收的时候使用。你都要传输什么样的数据呀?

传输Flash,.hex格式或.bin格式的。。。

网友C:
可以用TLV格式,数据类型+长度+数据内容。也可以加上头尾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TLV格式,数据类型+长度+数据内容。也可以加上头尾校验。

有木有相关的代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木有相关的代码啊?

zhang版给你发的资料里就有呀,51程序改一下,拿来用是没问题的。
DSP的话,用FIFO效率应该还能高些。
匿名
需要将BOOTLOAD模式选择为SCI模式,具体的可以查手册,主要就是将4个GPIO引脚设定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软件上需要SDFLASH。

网友D:
这个有很多,我现在用的是PMBUS协议。你还是根据具体的应用差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很多,我现在用的是PMBUS协议。你还是根据具体的应用差些资料。

你好,可以给点参考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给点参考吗???

你说PMBUS吗?代码我这里没有现成的。参考资料我到时候有一点,你看看你现在想学的是哪一种。如果是28335的话,他应该有SCI,SPI以及I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PMBUS吗?代码我这里没有现成的。参考资料我到时候有一点,你看看你现在想学的是哪一种。如果是28335 ...

那也行啊  随便来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也行啊  随便来点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

thanks  My brother!

网友D:
引用 楼主:
thanks  My brother!

you're welcome

网友E(2017-03-24):
各位好,数据超过8位是怎么处理的?楼主方便把程序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