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数码管驱动芯片,7段n位和11段n位的

楼主(2014-12-09):
驱动两个LED点阵,一个是7x22点阵,另一个是11x24点阵,都是白光LED,想用LED数码管驱动芯片驱动,省去单片机的软件扫描。
找到的7段或8段最多11位,勉强能用吧。11段的最多7位,有没有位数更多的?单片机IO也有限,想省芯片和PCB空间。

网友A:
用天微的1640最多也是8X16,楼主是不是想搞LED广告屏的节奏呀,如果是的话用74595之类的锁存器做,如果这两个点阵的脚可以改的话,改成能用几个1640或几个1628用的点阵的引脚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