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逻辑电路 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功能:当COIN为低电平时无输出;当COIN为高电平时:A. SEN2为低或者SEN12为高时,输出延时5S左右驱动继电器控制电机;B.SEN2为高(3.3v左右)和SEN12为低时,输出延时5秒左右关断继电器。搞了几天终于搞成这样,勉强可以实现功能,就是感觉关断时间稍微不够,大家分析一下此电路有没有问题,多谢。

网友A(2014-12-09):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被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被搞得这么复杂,

纯硬件实现怎么搞?指导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们电路最直观简单

只用普通的二极管三极管

网友C:
俺就纳闷了,都啥年代了还紧盯着纯分立元件的电路???要复古么???

想降低成本??这样并不省吧?算算PCB,再算算元件···你搞下来都比快单片机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就纳闷了,都啥年代了还紧盯着纯分立元件的电路???要复古么???

想降低成本??这样并不省吧?算算 ...

先大一个电路处理看看效果

网友D:
好大的纸,

好小的图。

网友C(点评):
同感,话说俺连图都没细看,累啊··

网友E:
这个电路才可以完成楼主要求的功能。当然还要加上延时。

网友F(点评):
很不喜欢U1这种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才可以完成楼主要求的功能。当然还要加上延时。

你这个还是太繁琐了,把CONIN作为一个开关,在整个通路上面,用PNP或者PMOS这种。
然后SEN2和SEN12接成比较器的正相和反相输入端即可。

网友E:
其实楼主功能暗含:SEN2、SEN12 为 0,0,或,1,1 时应该保持开关状态不变的功能。如果没有寄存器是无法完成这种功能的。"SEN2和SEN12接成比较器的正相和反相输入端"不可以。不繁琐不行啊。

网友A:
至少左边四个管用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