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 can 通讯

楼主(2014-12-09):
使用了四个can模块,每个模块只发送或者接受,想实现双向通信,配置没问题,就是只有单相能通,不能返回数据,这样应该不会收发冲突吧??请高手分析~~~~~~~~~~

网友A:
只发送或者接收怎么双向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发送或者接收怎么双向通讯?

a发b收  b发a收 四个

楼主:
没人给解答吗?

网友A:
你试试不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不就知道啦

好吧,试好了

网友B(2016-10-31):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下,DSP发到PC端的程序吗

网友C(2017-05-17):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下,DSP发到PC端的程序吗

你有程序了吗、?求分享

网友D:
各位大咖们,方案这块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可以联系我。QQ:937684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