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发热怎么办

楼主(2014-12-09):
电路如图。发热到烫手,继电器连续工作非频繁开关。触点30a的足够大,接大概11a400w的加热管。线圈不热,12v波形稳定。mos管压降大概1.2v。但继电器动作电压9v呀,(资料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KGcuUVW6Vl1jYqtAhEu
原来也是用这个继电器(触点相同,原来线圈220vac,现在12vdc),触点一点也不发热。

我测试线圈直接通12v发热量小了一些,不烫手了,但还有一些发热。怎么办呀:dizzy:

网友A:
既然你选的继电器触点电流容量足够,那只能是触点没有可靠吸合,导致接触点电阻过大而发热。

继电器从能动作的线圈电压开始到达到额定电压,有很宽的范围,反过来更宽。但想保证可靠吸合(保证达到足够的电流容量)必须达到一定的电压,这和你期望的触点电流容量有关。

不能单纯以达到动作电压就认为能满足要求了。。你说的是9V就能动作,很明显,你选的继电器是12V或更高的。

“mos管压降大概1.2v”,线圈电流有那么大么?导致MOSFET的导通电压这么高?俺估计是你的MOSFET的栅极电压不足。

楼主:
后面说的不大明白,那该怎么处理呢?换个mosfet?我加了个1000uf电容也没用

网友B:
选择触点接触电阻小的继电器,或者干脆用低内阻MOS管做开关。

网友C:
铜触点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触点继电器?

白金的。关键原来一点不热,继电器的型号、触点一模一样,只是原来线圈220vac  现在12v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触点接触电阻小的继电器,或者干脆用低内阻MOS管做开关。

触点电阻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感觉是接触不好。为啥接触不好呢
关键原来一点不热,继电器的型号、触点一模一样,只是原来线圈220vac  现在12vdc

领导不同意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选的继电器触点电流容量足够,那只能是触点没有可靠吸合,导致接触点电阻过大而发热。

继电器从能动 ...

后面说的不大明白,那该怎么处理呢?换个mosfet?我加了个1000uf电容也没用

栅极电压不足?把1k电阻换小的或者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此意见!
可能的问题是MOS1管G极电压,V(4B)比电源电压12V小,你不会直接将TTL电平5V送过来了吧!?这 ...

我也发现这是问题所在了。
是直接输出5v的。这个电路时另一个触动12v电磁阀的电路抄过来的,是好用的电路。我现在的处理办法是把r84 1k,换成33r的电阻了,发热量小很多,基本不烫手了。但我不能确定是不是冬天冷的结果。

元件统一好管理,所以用这个mosmet了。

刚才我也想了抄另一个产品的电路用uln2003试试了。但以前我测试过用开关电源的12v直接接到继电器线圈两端。也有发热,但不烫手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晕死了 。我才看见,板子上都有2003,我不知道怎么了没有用,直接从单片机引过来了去控制mosfet了。估计通过2003就好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这是问题所在了。
是直接输出5v的。这个电路时另一个触动12v电磁阀的电路抄过来的,是好用的电路 ...

你这是治标不治本,以前R84和R85分压后电压过低,你现在将R84减少,可以算出来G极电压,这个电压刚刚过阀值,很危险。直接去掉R85都要强的多。
在很多继电器驱动规范中,极少使用MOS管的,大多使用三极管或20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治标不治本,以前R84和R85分压后电压过低,你现在将R84减少,可以算出来G极电压,这个电压刚刚过阀 ...

我直接把mos换成npn9013可以吗。
或者把10k电阻去掉,如何改动最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mos换成npn9013可以吗。

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你的继电器电流多大,若是大于200MA了(小功率的继电器一般都是50MA左右),就要用2003好些!
如果解决问题,能不能给点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你的继电器电流多大,若是大于200MA了(小功率的继电器一般都是50MA左右),就 ...

大于200ma的。所以当初没有用三极管。解决问题当然给分了。板子上原来的2003电源是5v的(其他电路需要5v),所以当初就没有用2003驱动,不想再用个2003了。所以最后用mosmet的,正好跟其他产品元件一样。
我刚才实验了,1楼的电路图,把1k电阻换小后基本就不烫手了。若去掉10k的,就不好使了。奇怪,这个10k电阻是什么作用
怎么处理最简单,因为已经都做了几块板子了。

4b输入直接接5v和接单片机引脚,效果基本一样,没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于200ma的。所以当初没有用三极管。解决问题当然给分了。板子上原来的2003电源是5v的(其他电路需要5v) ...

若是用MOS管,R85还是有用的,但作用也不大,大多时候我都是不用的。
优选还是使用ULN2003,2003的工作状态和供电没关系的,每一路都是独立的。
如果使用的AR301/2-12V的继电器,电阻为57.6欧姆,12VDC下电流为208mA,8050或9013的饱和压降一般为0.5-0.7V,在300mA左右,功率也就在0.15-0.3W间,旁边没有大的发热源,应该没有问题的!HEF一般40-200,查看其直流HEF曲线情况,在常温25度情况下,R84选择200欧姆就能满足要求,不放心就用100欧姆吧!可以换个试试,要是发热的不行,就换个大功率封装的三级管就行了!
要是非要MOS管,去掉R84或者再加个非门接到12V供电上去(复杂化了),反正MOS驱动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用MOS管,R85还是有用的,但作用也不大,大多时候我都是不用的。
优选还是使用ULN2003,2003的工作状 ...

不想换三极管了  那个板子要重新画,现在有的板子也不好办。现在我处理办法是r84  1k换成33欧的了,就不烫手了,稍有发热。现在冬天肯定没有问题,不知道夏天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另外r85  10k电阻去掉后就不好使了,换成阻值小了一些的怎么样。???

我估计用2003一样也是会有一些发热。因为我直接拿开关电源的12v接继电器线圈,也是有些发热的,只是达不到烫手

网友E:
绕组有阻值、又有电流,能不热吗?
继电器上有标贴、按参数来不会有错的!
如12V、应该加上驱动管的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点电阻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感觉是接触不好。为啥接触不好呢
关键原来一点不热,继电器的型号、触点一模 ...

触点接触电阻由触点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决定,不是接触不好。如果真遇到接触不好的,说明碰上残次品或假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这是问题所在了。
是直接输出5v的。这个电路时另一个触动12v电磁阀的电路抄过来的,是好用的电路 ...

原来是你的问题导致“接触不良”。继电器线包的工作电压必须满足手册中所载参数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绕组有阻值、又有电流,能不热吗?
继电器上有标贴、按参数来不会有错的!
如12V、应该加上驱动管的压降! ...

电压够12v呀。电流怎么个要求呢?手册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你的问题导致“接触不良”。继电器线包的工作电压必须满足手册中所载参数的要求。 ...

电压12v那万用表  示波器看过呀.那电流如何要求的呢?导致吸力不足。减小或者去掉r85  1k电阻,就改善好多,但还是有点发热但基本不烫手,算正常吗?我测试12v开关电源接线器两端也发热

网友E:
一个小小的继电器、12V能有多大电流?查不到?那就找相似的继电器手册!
  楼主是火星人?到处都发热?…
  把你那破玩艺扔掉!上迪厅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小小的继电器、12V能有多大电流?查不到?那就找相似的继电器手册!
  楼主是火星人?到处都发热?…
  ...

大概我硬件是不懂,但那个继电器也30块钱一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12v那万用表  示波器看过呀.那电流如何要求的呢?导致吸力不足。减小或者去掉r85  1k电阻,就改善好多 ...

是否正常先确认继电器的工况,注意要测的是线包电压而不是电流,用示波器也没有什么意义。
匿名
触点不平,相互接触不面积小,或不清洁。用0号砂纸平磨合。

网友E:
找个实验电源、慢慢地从6V往上调!至到继电器动作为止:测试电压、电流是多少?…
按动作电流另加百分之二十作为该继电器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实验电源、慢慢地从6V往上调!至到继电器动作为止:测试电压、电流是多少?…
按动作电流另加百分之二 ...

跟电流有关系吗?手册也只是对线圈的电压有要求。线圈功率大约2.5w。26楼也说关注电压而不是电流呢?我都晕了。
我直接开关电压12v接线圈两端也有发热但不烫手,对吗?

网友F:
直接量一下继电器线圈两端的电压不行吗?会发热,表明线圈两端电压没有12V,减小R84,线圈两端电压提高了,接近12V了,发热减小,就是这个原因。
不过,最好再查一下MOSFET资料,看看VGS电压是多少?单片机出来的电压够不够呢?不够的话,MOSFET导通压降挺大的,线圈两端电压就跟12V相差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