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抄板 无输出 跪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12-09):
TO-92 的引脚距离过小   431的引脚编号已经改了

但这些都不会导致没输出呀?    我不太懂电源 ,跪求大神指教   ?

楼主:
另附变压器资料

网友A:
看这个怪图:就能告诉你?…
  用万用表测几个结点:报上来、才能说个一二…

网友B:
你这PCB画的也太难看了吧?跟我一年前画的一模一样,还没有细看,但已经看到PCB右上角那个431脚位错了,但这不会导致无输出,难道这就是RCC电源?这种电源不了解,重点检查起振条件,还有变压器的相位

网友B:
光耦的1、2脚那里也不对啊,431编号对不对无所谓,关键是你那脚位连接的不对啊

楼主:
光耦应该没错  是pc81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耦应该没错  是pc817

光耦是没错,没仔细看,看错了

楼主:
我以前碰的都是30v 以内的,这个测的时候手抖,已经爆了三块了  :'(  我现在都不敢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碰的都是30v 以内的,这个测的时候手抖,已经爆了三块了    我现在都不敢测 ...

在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60W的白炽灯,就不会炸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60W的白炽灯,就不会炸机了

串灯泡是为了限流还是为了干嘛,而且还是在在输入端?小白冒死请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灯泡是为了限流还是为了干嘛,而且还是在在输入端?小白冒死请教!!谢谢! ...

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却想不通,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过是分压,但我感觉是为了限流啊,灯丝只能通过一两百毫安的电流,想炸也炸不了啊,具体作用,等高手回答

楼主:
串灯泡 相当于串个电阻  后边即使短路也不会爆炸的

楼主:
我主要是振荡那块没懂,可能没起振,可板子画的太龊了,不好测,很容易冒火花的

网友D:
对电源不熟就别玩分立件了,国产IC白菜价,何苦为难自己

楼主:
慢慢学吗  我不久就要辞职回家, 家里也是没事干,慢慢玩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慢慢学吗  我不久就要辞职回家, 家里也是没事干,慢慢玩呗

楼主心态很好;
买本开关电源的书,先看看吧;

楼主:
我想问下 会不会是图抄错了,我总怀疑我抄错了,可检查了几次,又觉得我没错。
有大神帮忙看下这个图能得到12V输出么

网友F:
这就是RCC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RCC电源?

不知道 抄板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慢慢学吗  我不久就要辞职回家, 家里也是没事干,慢慢玩呗

哪里的工作,待遇如何?我也是正在做这个!我浙江温州!

楼主:
oh ye  图是对的,板子改了也能用 得到12V输出,谢谢大家!历经10天呀。 接下来慢慢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工作,待遇如何?我也是正在做这个!我浙江温州!

待遇一般才4000,我不做电源,这个只是客串,我是做仪器的。

网友A:
如果电路、器件无误:可将激励绕组头、尾对换,上电看负载有输出?…
从爆三个来看:相位出问题;也不尽然…
  做开关电源、下一步调试!你正在进行!
串灯泡是个方法之一。到现在都不知道输出的电压、电流…可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