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12-09):
小弟最近学习STM32F103ZET6芯片,仿照学习板做了一块板子(略有改动),但是调试时发现AD出现问题,DMA模式下采集数据超过1V左右时AD数据就输出3.3V了。非DMA模式下连续采集AD,数据越采越大。因为程序在学习板上反复测试均没有问题,因此猜想可能是硬件电路问题,附上原理图,请高手指教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被测量的信号源是什么样的?如何与ADC连接?好像看不出来~

网友B:
程序已经测试过, 换了个板子就出问题了, 首先怀疑硬件问题吧
连接, 焊接, 电源, 参考电压等

网友C:
硬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D:
引脚的电容太大了吧,我猜的;

你上面的图看不清楚,也不知道是哪个脚;

网友E:
是不是你配置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万用表测量过,比如测试结果2V时,AD输出却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测量的信号源是什么样的?如何与ADC连接?好像看不出来~

被测信号源用的是直流电压,3.3V分压得到的。AD用的是PB0、PB1、PC4、PC5。使用单一AD测试或顺序测试时,连续采集出来的值居然是递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脚的电容太大了吧,我猜的;

你上面的图看不清楚,也不知道是哪个脚; ...

走线用的8mil线,引脚电容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配置错了啊!

配置不会错的,在学习板上用的好好的,呵呵

楼主:
十分苦闷啊!!!感谢大家咯~: )

网友F:
从电路上看不出你的采样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F:
建议在电阻分压之后再加一级电压跟随后再进ADC采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走线用的8mil线,引脚电容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布线,焊接,还有你前面接的啥啊;

降低采样率有没有测试过行不行?

网友G:
用示波器看采样电压的波形如何!确定采样电压稳定在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线,焊接,还有你前面接的啥啊;

降低采样率有没有测试过行不行?

AD前端接线如图,很简易,就是分了个压。AD时钟配置为9MHz,采样周期设为239.5了,采样率已经很低了咯: )

网友H:
一般是算法造成的,可以看下是不在在计算前没有将对应的变量等清空?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前端接线如图,很简易,就是分了个压。AD时钟配置为9MHz,采样周期设为239.5了,采样率已经很低了咯: ) ...

C30改成102或不焊看看;

网友I:
采样速度不宜太快...

楼主:
哈哈,小弟已解决这个问题,十分感谢大家帮助。另外,请问版主如何结贴给分咯,怎么总显示分配错误

网友J:
像楼主这样的问题一般都出现在硬件上,可以用万用表测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小弟已解决这个问题,十分感谢大家帮助。另外,请问版主如何结贴给分咯,怎么总显示分配错误 ...

留个解决方法啊LZ,吊人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