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线性霍尔传感器的,有没不分南北极的线性霍尔

楼主(2014-12-09):
RT,
线性,
工作电压3.3
最好能有不分南北极的,

网友A:
什么叫 "不分南北极"?  这是磁场的问题, 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可以看成是正负数的问题, 这样你的电路可以使用绝对值电路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 "不分南北极"?  这是磁场的问题, 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可以看成是正负数的问题, 这样你的电路可以使用 ...

用软件来处理极性不同是可以,明白,帮忙推荐一款

网友B:
或者把输出电压做下偏置,使输出电压的变动范围落在后端可接受的范围内。。。嗯,ADC

网友C(2015-01-15):
双极霍尔开关 不分南北极

网友D:
可以选全极性,如Allegro的A1126输出和磁场关系图如下:

单极性如下(左右分两类/中具体后缀型号满足南北极性要求):

双极性如下(左右分两类/中具体后缀型号满足两种输出电压逻辑等不同实际要求):

网友D:
删不掉已经上传多的图,21IC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没注意到楼主要求是线性要求,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