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152C6 UART3对管脚的分配解决办法

楼主(2014-12-09):
该芯片只有一个串口,但是有3对可以映射的IO TXRX口,分别是PC2,3、PC5,6和PA2,3。默认状态是PC2,3口。重新映射的时候需要用到函数SYSCFG_REMAPPinConfig。函数如下所示

芯片复位后默认的引脚如下图所示

默认值为bit4和bit5,为00,即为PC2和PC3

网友A:
小道,你好像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道,你好像没问题啊;

哈哈,游总真细心,本来有问题,但我解决了,于是更改成分享帖了,我改个名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游总真细心,本来有问题,但我解决了,于是更改成分享帖了,我改个名字 ...

:loveliness:
问题太多,回答不过来的;

网友B:
你那有STM8L152C6T6的寄存器手册没啊   求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有STM8L152C6T6的寄存器手册没啊   求发一个

官网有,去ST官网的论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有STM8L152C6T6的寄存器手册没啊   求发一个

http://www.stmcu.org/
这个地址,都是资料

网友C(2015-07-24):
谢谢了,很用用!

网友:
问题太多,回答不过来的

网友D:
请问SYSCFG_REMAPPinConfig这个函数在哪个头文件里呀?

网友E(2017-08-14):
版主您好,我是新手,请教个问题,象SYSCFG_REMAPPinConfig的API函数说明描述的手册网上有下载吗,能提供下载的地方吗,非常感谢!

网友F:
这个芯片供货怎么样?价格大概多少,我也有个产品想用48脚的低功耗单片机,不知道选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SYSCFG_REMAPPinConfig这个函数在哪个头文件里呀?

去库中找吧,全局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您好,我是新手,请教个问题,象SYSCFG_REMAPPinConfig的API函数说明描述的手册网上有下载吗,能提供下 ...

有了呀,在stm8的库下面有个.chm的文件,这个就是库的手册。

网友E:
好的,看到了.刚在调一个UART3的问题,结果发现没映射所以也不能正常用uart3.现在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