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陶瓷加热灯泡增加一个指示灯

楼主(2014-12-09):
如题,有一款红外陶瓷加热灯,现客户需要加一个指示灯,因为是红外加热,没有光,需要一个指示灯表示是否正常工作, 想到一个用负温度系数电阻加LED的方案,但红外加热很慢,刚插电那会没办法让灯亮,时间长了,温度又太高,请大侠们想一个成本较低的方法,交流一下

网友A:
没想明白你为嘛用NTC···

网友B:
直接在电源上加LED就是,注意避开高温区。如果想指示温度或者提示加热器是否正常工作,在适当的地方涂温变颜料就是,但作为电源指示的LED仍然是应该加的。

网友C:
你是要指示温度还是电源

网友D:
可考虑用氖泡作指示灯

楼主:
我需要指示的是温度,确认红外灯是否还在正常发热,指示电源的话就直接并在两端就可以了,版主说的涂变温材料,如果在光线较暗或者没光的情况想确认是否还在工作就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你为嘛用NTC···

开始想用NTC来检测温度达到判断红外灯还在工作

网友E:
“但红外加热很慢,刚插电那会没办法让灯亮”,估计楼主是想判断加热灯是否损坏了。

如果是用来判断是否有加热电流的话,直接按有没有电流来显示不就可以了,拿几个二极管串联在电路中用于取电点亮LED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但红外加热很慢,刚插电那会没办法让灯亮”,估计楼主是想判断加热灯是否损坏了。

简单实用!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D:
去找一个4~5十度的温度继电器贴在发热板表面,那样升温时间会短一些,几秒钟就会亮灯.

晕,不知LZ为何有此思路,是怕板热了灯不亮?灯亮板不热?灯不亮?板也又热?哈哈,测温元件也会坏的哦

网友G:
装一对红外管组件:发射管与发热件同步、接受管接指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指示的是温度,确认红外灯是否还在正常发热,指示电源的话就直接并在两端就可以了,版主说的涂变温材 ...

测温度的办法都会有反应迟钝的问题,除非你不计成本做电流检测,然后根据电流值的门限来决定是否发出指示。这么玩,都可以做“智能指示”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红外加热很慢,刚插电那会没办法让灯亮”,估计楼主是想判断加热灯是否损坏了。

这方法不错

额,这个方法简单、粗暴、有效、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如果你的加热灯功率大的话,损耗就很大了。只是提供个思路给你。

网友H:
用温度电阻也可以,分开指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