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超声驱动电路分析

楼主:
先用+-72V电源驱动超声片,开启频率3MHZ,开启超声,整个电路驱动波形被干扰,MOS管发热量很大,超声输出的效果差,另外超声的102/2KV隔离电容是否需要。请大伙分析一下,怎样改善驱动波形被干扰。

网友A(2014-12-09):
这个驱动电路设计的得不合理造成的. 这么高的频率, 对这个驱动电路的要求很高哦. 另外控制信号应该也是个不能排除的因素.

网友B:
能否降低频率呢;
频率高,对MOS要求也高;
高频损耗在MOS管上也大,自然发热厉害;

楼主:
发热大一点可以用散热,但是驱动波形被干扰了,怎样解决开启驱动不被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