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Jlink下载问题

楼主(2014-12-09):
自己做个一块STM32F103RBT6的板子,焊接完成后,不能下载程序。一直提示,说的是can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这个把程序往我买的开发板下载程序就行。但是向我自己做的板子下载程序就有问题。恳求知道的小伙伴能告知,谢谢。

网友A:
恐怕是焊接问题, 查一下连接, 或者再看看电源, 复位等

网友B:
图没设计错的话,多查查硬件焊接问题看看;
今天让工人焊了2块板子,一块可以,一块不行,还不知道啥问题呢;

楼主:
我用万用表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的。而且通上电,测量JTAG接口的电压和我买的开发板JTAG的端口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C: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C:
另外看看你的板子晶体有没有振起来。

网友C:
还可以试试SW模式在线调试下!

网友D:
换一个JLINK,哈哈

网友E:
贴图上来看看吧

楼主:
晶振我用万用表测试了,晶振的两个角几乎没有压差。我焊接的也没有问题。Jlink下载买来的开发板就可以,我也测量了开发板JTAG接口的电压,和我自己做的板子的接口电压是一样的。难道还和PCB布线有关系?明天我再焊接一块板子试试。看看行不行。

楼主:
这个是重新焊接的一个新板子,出现以下错误。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