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库中,IO方向设置 函数是哪一个?

楼主(2014-12-09):
比如设置引脚 PA1的方向为输出,或者 输入。
找个大半天没找到。

网友A:
函数都是一样的,设置IO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B:
GPIO_Init( 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其中的参数 GPIO_Mode     可以是:
  GPIO_Mode_IN   = 0x00, /*!< GPIO Input Mode              */
  GPIO_Mode_OUT  = 0x01, /*!< GPIO Output Mode             */
  GPIO_Mode_AF   = 0x02,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_Mode_AN   = 0x03  /*!< GPIO Analog In/Out Mode      */

楼主:
{ GPIO_Mode_AIN = 0x0,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GPIO_Mode_Out_OD = 0x14,
  GPIO_Mode_Out_PP = 0x10,
  GPIO_Mode_AF_OD = 0x1C,
  GPIO_Mode_AF_PP = 0x18
}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这两个设置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GPIO_Mode_IPD = 0x28,    开启内部下拉
  GPIO_Mode_IPU = 0x48,   开启内部上拉

最好好好地看看库的手册吧, 里面说得详细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_Mode_IPD = 0x28,    开启内部下拉
  GPIO_Mode_IPU = 0x48,   开启内部上拉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