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分享】解决keil下不能识别OPenSDA

楼主(2014-12-09):
开始在用KL25的时候,不能识别这个端口。

更新驱动也没有用的。

后来更新了DEBUG-APP_Pemicro_v102.sda就可以了。

重新插拔一下试试看的。

下载调试木问题了。

网友A:
谢谢楼主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FRDM-KL25Z刚出厂时OpenSDA仿真器的固件默认放了MSD方式的,所以无法看到Debug口和虚拟串口。

网友A:
另外推荐使用OpenSDA的朋友们看一下此篇:【经验分享】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里面有讲解如何不用OpenSDA调试器在MSD和Debug之间来回切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另外推荐使用OpenSDA的朋友们看一下此篇:【经验分享】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里面有讲解如 ...

补充一下:对于使用FRDM-K64F这种板载OpenSDAv2的用户,上述帖子的方式将不再适用。
建议参考FRDM-K64F手册里提到的方法实现调试与虚拟串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