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晶体管热阻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12-09):
论坛里的各位有经验或者熟悉晶体管原理的前辈,能帮我解释一下在晶体管学习上的一些小问题吗?谢谢。
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学到微电子器件上关于一个晶体管的热学性质部分,书上提到,对于一个晶体管而言,提高它的最大损耗功率Pcm措施之一就是降低晶体管的热阻。而晶体管的热阻可以分为内热阻和外热阻,内热阻指的是硅片热阻、焊片热阻、和管壳热阻。但书上没有讲怎么降低内热阻,老师也没讲,我就想知道具体的降低晶体管内热阻的措施,希望论坛里熟悉这方面知识的前辈帮我解释一下。小子万分感谢。

网友A:
内热阻指的是硅片热阻、焊片热阻、和管壳热阻,这些应该是和工艺,以及材料有关了,增加工艺,变更材料吧应该是

网友B:
是的, 内热阻是由工艺,材料决定, 除了生成厂家, 没有办法再去改进, 作为用户,能做的就是外热阻怎样尽量地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热阻指的是硅片热阻、焊片热阻、和管壳热阻,这些应该是和工艺,以及材料有关了,增加工艺,变更材料吧应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我是一名微电子的学生,目前学的都还很基础,所以学到这里就想对于内热阻能不能有啥具体的措施可以降低。那就简化到晶体管内部结构而言,比如具体到集电极,集电区这个层次,能否在设计上去降低晶体管的内热阻。我这里所知的只是晶体管部分,不包括整个硅片以及后续其他部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内热阻是由工艺,材料决定, 除了生成厂家, 没有办法再去改进, 作为用户,能做的就是外热阻怎样尽量地降 ...

我知道这肯定和工艺有关,肯定不同的工艺生产出的晶体管内热阻不一样。我的意思是指晶体管设计部分,你肯定得先设计再谈工艺吧,在晶体管设计阶段降低内热阻的方法或者理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