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etFlagStatue与GetITStatus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12-09):
在ST的库函数关于中断处理的函数中,有不少类似于标题所属的问题,一种是获取标志位状态,一种是判断中断是否发生。
但实际应用中二者选其一都可以正常的执行,请教大神二者有何不同呢?谢谢了

网友A:
假如没开中断;
你判断标志位即可判断事件有没有发生啊,还是有很多特殊用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没开中断;
你判断标志位即可判断事件有没有发生啊,还是有很多特殊用处的; ...

可以混用吗?

网友C:
问题同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混用吗?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没开中断;
你判断标志位即可判断事件有没有发生啊,还是有很多特殊用处的; ...

那么开了中断,也可以照常使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没开中断;
你判断标志位即可判断事件有没有发生啊,还是有很多特殊用处的; ...

多谢版主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