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晶体管热学性质之热导率

楼主(2014-12-09):
(无正文)

网友A:
      晶体管的热阻(Thermal resist)是关系到晶体管散热好坏、从而关系到晶体管的功率耗散和输出功率的一个重要参量。
    对于双极型晶体管,发热的主要部位是集电结附近(因为集电结是耗尽层,其上加有大的反向电压,通过的电流又很大,再加上集电极串联电阻的影响)。晶体管的热阻由内热阻和外热阻串联构成,但主要是内热阻;由于Si片一般是通过Au-Sb焊料和Mo缓冲片而烧结到Cu管座上的,故内热阻就是“Si片- Au - Sb焊料 - Mo缓冲片”构成的热阻。而外热阻就是Cu管座与散热片构成的热阻。
    晶体管在稳态时的内热阻(RT)可用Si的热导率κ和Si片的厚度d与面积A来表示:RT = d / κA 。
    晶体管在瞬态时的内热阻(RTS),可用“RT CT充电回路”来等效晶体管耗散功率对热容 (晶格吸收热量)的 “充热”过程, 则结温与环境温度之间的温差不会立即增大, 而是随着时间t指数式增大, 从而RTS也指数式增大(CT为热容量):RTS = RT{1-exp [-t/(CT RT)]};当施加功率的时间t >>RTCT时, RTS≈RT,反之则RTS < RT 。

网友B:
晶体管的热阻(Thermal resist)是关系到晶体管散热好坏、从而关系到晶体管的功率耗散和输出功率的一个重要参量。

网友B:
晶体管的热阻由内热阻和外热阻串联构成,但主要是内热阻;由于Si片一般是通过Au-Sb焊料和Mo缓冲片而烧结到Cu管座上的,故内热阻就是“Si片- Au - Sb焊料 - Mo缓冲片”构成的热阻。而外热阻就是Cu管座与散热片构成的热阻。

网友C:
晶体管在稳态时的内热阻(RT)可用Si的热导率κ和Si片的厚度d与面积A来表示:RT = d / κA 。
好吧。。

网友C:
这个基础知识介绍的非常不错的啊,支持下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