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的拓扑结构和控制

楼主(2014-12-09):
需要将15~25V的DC转换成40V的DC输出,输出电流18A。要求隔离。请问采用何种拓扑结构效率最高,控制器芯片和MOS都比较好找?同时变压器也好绕制?

楼主:
难道就木有人给个建议吗?推挽怎么样?有源钳位ZVS呢?

网友A:
电压这么低,好像单管正激就可以

网友B:
这大的电流,建议用桥式推动!…

楼主:
看来二姨这里搞电源的真不多(抑或是不愿搭理我),就结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