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耦合放大器如何理解

楼主(2014-12-09):
各位给看看这个电路要如何理解,PD1放运放那有什么用?op是工作在负反馈?三极管为什么和PC1分相同的电流?PD1两端的电压放在A1同相和反向端之间,不符合虚短虚断啊??
(Ref: OP放大器应用技巧P150-151科学出版社)

网友A:
op是工作在负反馈?——对的
三极管为什么和PC1分相同的电流?——你的理解是错误的,三极管没有和PC1分相同的电流。
PD1两端的电压放在A1同相和反向端之间,不符合虚短虚断啊??——这个理解也是错误的,这个电路仍然符合虚短虚断。R2的电流和PD1的电流是相等的。
跟一般光耦不一样,PD1不是等效于一个可变电阻,而是一个受控恒流源

网友B:
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是工作在负反馈?——对的
三极管为什么和PC1分相同的电流?——你的理解是错误的,三极管没有和PC1分相 ...

OP的输出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程度,进而和PC1分流?给运放供电的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既然符合虚短虚断那么同相端和反相端之间电位相等,那么PD1两端压降为0?搞不懂
可不可详细说下你理解的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A:
你看一下HCNR201的datasheet就能理解了,里面有详细解释。
PD1两端压降为0,有什么问题?
PD2两端压降也为0,这样才能保证两个PD的工作点是完全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HCNR201的datasheet就能理解了,里面有详细解释。
PD1两端压降为0,有什么问题?
PD2两端压降也为0 ...

我看了那个手册了,对这个电路还是有点不明白。
假设这个电路的Iin由4ma变为5ma,那么 流经R1的电流为5ma?若R1=R2则流经R1的电流与R2的电流相同,在最下面的结点处来看(KCL)那么电流为两者只和,不等于Iin?这雨把整个电路看成二端口网络,流入的Iin与流出的电流不相等,不和常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是工作在负反馈?——对的
三极管为什么和PC1分相同的电流?——你的理解是错误的,三极管没有和PC1分相 ...

如果PD1两端电流为0,输入电压变了,如何通过负反馈来使电路稳定,PD1电压不为零又肯定不对。难道只通过加大电流就可以使电位相等。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是工作在负反馈?——对的
三极管为什么和PC1分相同的电流?——你的理解是错误的,三极管没有和PC1分相 ...

你考虑了三极管在此处有什么作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那个手册了,对这个电路还是有点不明白。
假设这个电路的Iin由4ma变为5ma,那么 流经R1的电流为5ma ...

假设这个电路的Iin由4ma变为5ma,那么 流经R1的电流为5ma?——对的,约等于5mA。准确来说等于5×10K/(25+10K),略小于5mA,因为R2上也有微小的电流。

图上R1=10K,R2=25ohm,为什么你要假设R1=R2?实际上R1必须远大于R2,才能保证精度。

最下面的电流为两者之和,且等于Iin,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你说不等于I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PD1两端电流为0,输入电压变了,如何通过负反馈来使电路稳定,PD1电压不为零又肯定不对。难道只通过 ...

难道只通过加大电流就可以使电位相等。——对的,你自己把答案说出来了,还在这里问。

LED连在运放输出端,PD1在输入端,没有电气上的负反馈,但是有光电的负反馈
Vin增大了,运放A1同相端电压升高,IF就增大,发光变强,IPD1就增强,所以运放A1同相端电压被拉低,最终回到0V,从而实现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只通过加大电流就可以使电位相等。——对的,你自己把答案说出来了,还在这里问。

LED连在运放输出 ...

工作原理我大体明白了,以前都是降电压保证op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电位相等,第一次遇到电流也可以实现电位相等,而且还是二极管,估计是思维定式了,所以……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三极管在此处有什么作用,只是为了与PC1分流从而实现负反馈?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原理我大体明白了,以前都是降电压保证op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电位相等,第一次遇到电流也可以实现电位相 ...

对的,三极管就是用来与PC1分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