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连载】第11章独立看门狗实

楼主(2014-12-09):
第十一章 独立看门狗(IWDG)实验

实验6

第十一章

1.硬件平台: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
2.软件平台:MDK5.1
3.固件库版本:V1.4.0

这一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使用STM32F4的独立看门狗(以下简称IWDG)。STM32F4内部自带了2个看门狗:独立看门狗(IWDG)和窗口看门狗(WWDG)。这一章我们只介绍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将在下一章介绍。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按键KEY_UP来喂狗,然后通过DS0提示复位状态。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1.1 STM32F4独立看门狗简介
11.2 硬件设计
11.3 软件设计
11.4 下载验证
11.1 STM32F4独立看门狗简介
STM32F4的独立看门狗由内部专门的32Khz低速时钟(LSI)驱动,即使主时钟发生故障,它也仍然有效。这里需要注意独立看门狗的时钟是一个内部RC时钟,所以并不是准确的32Khz,而是在15~47Khz之间的一个可变化的时钟,只是我们在估算的时候,以32Khz的频率来计算,看门狗对时间的要求不是很精确,所以,时钟有些偏差,都是可以接受的。
独立看门狗有几个寄存器与我们这节相关,我们分别介绍这几个寄存器,首先是关键字寄存器IWDG_KR,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11.1.1所示:

图11.1.1 IWDG_KR寄存器各位描述
在关键字寄存器(IWDG_KR)中写入0xCCCC,开始启用独立看门狗;此时计数器开始从其复位值0xFFF递减计数。当计数器计数到末尾0x000时,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IWDG_RESET)。 无论何时,只要关键字寄存器IWDG_KR中被写入0xAAAA,IWDG_RLR中的值就会被重新加载到计数器中从而避免产生看门狗复位 。
IWDG_PR和IWDG_RLR寄存器具有写保护功能。要修改这两个寄存器的值,必须先向IWDG_KR寄存器中写入0x5555。将其他值写入这个寄存器将会打乱操作顺序,寄存器将重新被保护。重装载操作(即写入0xAAAA)也会启动写保护功能。
接下来,我们介绍预分频寄存器(IWDG_PR),该寄存器用来设置看门狗时钟的分频系数,最低为4,最高位256,该寄存器是一个32位的寄存器,但是我们只用了最低3位,其他都是保留位。预分频寄存器各位定义如图11.1.2所示:
图11.1.2 IWDG_ PR寄存器各位描述
在介绍完IWDG_PR之后,我们介绍一下重装载寄存器IWDG_RLR。该寄存器用来保存重装载到计数器中的值。该寄存器也是一个32位寄存器,但是只有低12位是有效的,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11.1.3所示:
图11.1.3 IWDG_RLR重装载寄存器各位描述
只要对以上三个寄存器进行相应的设置,我们就可以启动STM32F4的独立看门狗。独立看门狗相关的库函数操作函数在文件stm32f4xx_iwdg.c和对应的头文件stm32f4xx_iwdg.h中。
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通过库函数来配置独立看门狗的步骤:
1)取消寄存器写保护(向IWDG_KR写入0X5555
通过这步,我们取消IWDG_PR和IWDG_RLR的写保护,使后面可以操作这两个寄存器,
设置IWDG_PR和IWDG_RLR的值。这在库函数中的实现函数是: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这个函数非常简单,顾名思义就是开启/取消写保护,也就是使能/失能写权限。
2)设置独立看门狗的预分频系数和重装载值
设置看门狗的分频系数的函数是:
void IWDG_SetPrescaler(uint8_t IWDG_Prescaler);  //设置IWDG预分频值
设置看门狗的重装载值的函数是:
void IWDG_SetReload(uint16_t Reload); //设置IWDG重装载值
设置好看门狗的分频系数prer和重装载值就可以知道看门狗的喂狗时间(也就是看门狗溢出时间),该时间的计算方式为:
Tout=((4×2^prer) ×rlr) /40
其中Tout为看门狗溢出时间(单位为ms);prer为看门狗时钟预分频值(IWDG_PR值),范围为0~7;rlr为看门狗的重装载值(IWDG_RLR的值);
比如我们设定prer值为4,rlr值为625,那么就可以得到Tout=64×625/40=1000ms,这样,看门狗的溢出时间就是1s,只要你在一秒钟之内,有一次写入0XAAAA到IWDG_KR,就不会导致看门狗复位(当然写入多次也是可以的)。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看门狗的时钟不是准确的40Khz,所以在喂狗的时候,最好不要太晚了,否则,有可能发生看门狗复位。
3)重载计数值喂狗(向IWDG_KR写入0XAAAA
库函数里面重载计数值的函数是:
IWDG_ReloadCounter();  //按照IWDG重装载寄存器的值重装载IWDG计数器
通过这句,将使STM32重新加载IWDG_RLR的值到看门狗计数器里面。即实现独立看门狗的喂狗操作。
4) 启动看门狗(向IWDG_KR写入0XCCCC)
库函数里面启动独立看门狗的函数是:
IWDG_Enable();  //使能IWDG
通过这句,来启动STM32F4的看门狗。注意IWDG在一旦启用,就不能再被关闭!想要关闭,只能重启,并且重启之后不能打开IWDG,否则问题依旧,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不用IWDG的话,就不要去打开它,免得麻烦。
通过上面4个步骤,我们就可以启动STM32F4的看门狗了,使能了看门狗,在程序里面就必须间隔一定时间喂狗,否则将导致程序复位。利用这一点,我们本章将通过一个LED灯来指示程序是否重启,来验证STM32F4的独立看门狗。
在配置看门狗后,DS0将常亮,如果KEY_UP按键按下,就喂狗,只要KEY_UP不停的按,看门狗就一直不会产生复位,保持DS0的常亮,一旦超过看门狗定溢出时间(Tout)还没按,那么将会导致程序重启,这将导致DS0熄灭一次。
11.2 硬件设计
本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有:
1)  指示灯DS0
2)  KEY_UP按键
3)  独立看门狗
前面两个在之前都有介绍,而独立看门狗实验的核心是在STM32F4内部进行,并不需要外部电路。但是考虑到指示当前状态和喂狗等操作,我们需要2个IO口,一个用来输入喂狗信号,另外一个用来指示程序是否重启。喂狗我们采用板上的KEY_UP键来操作,而程序重启,则是通过DS0来指示的。
11.3 软件设计
我们直接打开光盘的独立看门狗实验工程,可以看到工程里面新增了文件iwdg.c,同时引入了头文件iwdg.h。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加入固件库看门狗支持文件stm32f4xx_iwdg.h和stm32f4xx_iwdg.c文件。
iwdg.c里面的代码如下:
#include "iwdg.h"
//初始化独立看门狗
//prer:分频数:0~7(只有低3位有效!)    rlr:自动重装载值,0~0XFFF.
//分频因子=4*2^prer.但最大值只能是256!
//rlr:重装载寄存器值:低11位有效.
//时间计算(大概):Tout=((4*2^prer)*rlr)/32 (ms).
void IWDG_Init(u8 prer,u16 rlr)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取消寄存器写保护
       IWDG_SetPrescaler(prer); //设置IWDG分频系数
       IWDG_SetReload(rlr);   //设置IWDG装载值
       IWDG_ReloadCounter(); //reload
       IWDG_Enable();       //使能看门狗
}
//喂独立看门狗
void IWDG_Feed(void)
{
       IWDG_ReloadCounter();//reload
}
该代码就2个函数,void IWDG_Init(u8 prer,u16 rlr)是独立看门狗初始化函数,就是按照上面介绍的步骤来初始化独立看门狗的。该函数有2个参数,分别用来设置预分频数与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的。通过这两个参数,就可以大概知道看门狗复位的时间周期为多少了。其计算方式上面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多说了。
void IWDG_Feed(void)函数,该函数用来喂狗,因为STM32的喂狗只需要向关键字寄存器写入0XAAAA即可,也就是调用库函数IWDG_ReloadCounter(),所以这个函数也是很简单的。
iwdg.h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函数申明,这里我们忽略不讲解。
接下来我们看看主函数,主程序里面我们先初始化一下系统代码,然后启动按键输入和看门狗,在看门狗开启后马上点亮LED0(DS0),并进入死循环等待按键的输入,一旦KEY_UP有按键,则喂狗,否则等待IWDG复位的到来。该部分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IWDG_Init(4,500); //与分频数为64,重载值为500,溢出时间为1s
       LED0=0;                               //先点亮红灯
       while(1)
       {
              if(KEY_Scan(0)==WKUP_PRES)//如果WK_UP按下,则喂狗
              {
                     IWDG_Feed();//喂狗
              }
              delay_ms(10);
       };
}
       上面的代码,鉴于篇幅考虑,我们没有把头文件给列出来(后续实例将会采用类同的方式处理),因为以后我们包含的头文件会越来越多,大家想看,可以直接打开光盘相关源码查看。至此,独立看门狗的实验代码,我们就全部编写完了,接着要做的就是下载验证了,看看我们的代码是否真的正确。
11.4 下载验证
在编译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下载代码到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上,实际验证一下,我们的程序是否正确。下载代码后,可以看到DS0不停的闪烁,证明程序在不停的复位,否则只会DS0常亮。这时我们试试不停的按KEY_UP按键,可以看到DS0就常亮了,不会再闪烁。说明我们的实验是成功的。
实验详细手册和源码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41586.htm

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购买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855882779

网友A:
看你这么辛苦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