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 IO口速度输出问题

楼主(2014-12-09):
在STM32F IO口中有关于IO口速度问题,因为以前在其它低端单片机并未看到类似的,所以有点不是很明白,它提供多种速度选择有什么好处?高速的GPIO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普通运用中在选择速度时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你当普通IO用的话,选择2M就可以了;

不同的选择,引脚的某些参数会不一样,可能是电容的参数吧;
会影响IO的最高输出响应速度吧;
我猜的;

注意点:IO速度的设置,大于你引脚所需要的速度,尽量小吧,可以提高可靠性;

网友B:
相对的说速度越高干扰越大,速度低稳定性好

网友C:
貌似论坛有香主说过io速度设置帖子
不同的外设管脚设置不同的速度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网友D:
输入模式可以不用配置速度,但是输出模式必须确定最大输出频率。
当STM32的GPIO端口设置为输出模式时,有三种速度可以选择:2MHz、10MHz和50MHz,这个速度是指I/O口驱动电路的速度,是用来选择不同的输出驱动模块,达到最佳的噪声控制和降低功耗的目的。
高频的驱动电路,噪声也高,当你不需要高的输出频率时,请选用低频驱动电路,这样非常有利于提高系统的EMI性能。
注意:GPIO的引脚速度是指I/O口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而不是输出信号的速度,输出信号的速度与你的程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