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片二极管能不能省掉???

楼主(2014-12-09):
file:///C:\Users\dongze\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3148382\QQ\WinTemp\RichOle\FZD713NC]OXJURT0_F69P8H.pngfile:///C:\Users\dongze\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3148382\QQ\WinTemp\RichOle\FZD713NC]OXJURT0_F69P8H.png里面这个电路画红色圈的二极管能省掉吗 ?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当然不能省掉,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话,电源的VDD引脚就等于是通过辅助绕组接地,所以C9和C10永远无法达到IC的启动电压,所以电源根本就无法启动,就算能启动,怎么给I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