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衰减器.这样设计可不可行?

楼主(2014-12-09):
我想把一个0.5mV的正弦波,幅度衰减10倍.信号是差分输出的。我这样设计可不可行?
我想用INA333仪表放大器.如图下图通过调节Rg来调节他的输出信号幅度.

如下这一项参数是不是达不到要求?

它是不是指输入电压最小也要0.1V ? 输出最小电压也到0.05V ?
那要选什么器件啊?谢谢!

楼主:
补充:这个0.5mV的正弦波,频率是5-100Hz的低频信号.

网友A:
头回遇到那么小的信号还要衰减的...
做个RC不可以么

网友B:
电阻分压不行??

网友C:
也是头一回遇到这么小的信号还要在衰减的!
0.5mV,衰减到0.05mV,50uV啊

楼主:
是啊! 我用24位AD 测量0.5mV没问题.
更小的信号不知道怎样产生啊.

网友D:
第一感觉也是用分压,欧姆定律...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
先用电阻分压,然后用1倍放大倍数的运放作为跟随器输出.

问题是什么运放支持这么小的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