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率信号是这样减衰的吗?

楼主(2014-12-09):
我想把一个0.5mV  5-80Hz 的正弦波,幅度衰减10倍..我这样设计可不可行?
我想用INA333仪表放大器.如图.通过调节Rg来调节它的输出信号幅度. 我是想它的输出幅度减小,而不是放大!!

如下这一项参数是不是达不到要求?

它是不是指输入电压最小也要0.1V ? 输出最小电压也到0.05V ?
那要选什么器件啊?怎要设计?

谢谢!!

网友A:
你把两个符号 V- 和 V+ ,换成具体的数值,再看,就能理解了。

0.5~~~~mV,还不够小?真没这么用过。

网友A:
G = 1 + 。。。。。

看见没有?

楼主:
玄德

若V- 是0  V+是3.3V
那输入最小电压是不是0.1V ?
输出电最小电压是不是0.05V?

G总是大于1的啊?那怎样的运放才是衰减的?型号?

谢谢!!

网友B:
在输入端衰减,见下图。

在输出端衰减,更简单,只需要两支电阻。

楼主:
maychang

在输出衰减?那不用运放.直接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接两个电阻行不行?
电阻要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

在输出衰减?那不用运放.直接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接两个电阻行不行?

如果你的信号发生器是单端输出(绝大多数如此),且你的后级输入阻抗比较大,那就可以。
电阻数值在你的信号发生器允许范围内,尽量小。

网友C:
这个是增益大于1的仪表放大器,不能衰减

网友D:
直接用电阻为什么不行?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
先用电阻分压,然后用1倍放大倍数的运放作为跟随器输出.

问题是什么运放支持这么小的信号输入?

网友E:
去ADI找差分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