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做信号衰减是这样设计的吗?

楼主(2014-12-09):
我想把一个0.5mV,频率是5-100Hz的正弦波,幅度衰减10倍.我这样设计可不可行?
我想用INA333仪表放大器.如图.通过调节Rg来调节他的输出信号幅度.我是想降低信号的幅度,不是放大!!

如下这一项参数是不是达不到要求?

它是不是指输入电压最小也要0.1V ? 输出最小电压也到0.05V ?
那要选什么器件啊?怎样设计才对?

谢谢!

网友A:
这个器件的性能不错, 对于你的微弱信号的处理, 好象挺合适, 不过好象不能实现你的要求.
1. 它可以通过外部一个电阻实现增益的调节, 但增减范围是 1~1000, 你的要求却是 0.1.

2. 是指输入电压最小可达 0.1V(瞬时值, 再低就会不正常了) ,  输出最小电压也是可达0.05V

楼主:
2. 是指输入电压最小可达 0.1V(瞬时值, 再低就会不正常了) ,  输出最小电压也是可达0.05V

那应该选什么器件?
谢谢!!

网友A:
这个器件可以用的,  因为你的增益小于1, 可以考虑外面可以用个分压电阻先降低再输入.
为了保证精度, 你的分压电阻可能也得精密的电阻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
先用电阻分压,然后用1倍放大倍数的运放作为跟随器输出.

问题是什么运放支持这么小的信号输入?

网友B:
做信号衰减的,,好像跟滤波有关系的吧。

网友B:
这个只是个人意见的啊,,高通或者低通都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