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et6 芯片bug?

楼主(2014-12-09):
遇到一个极为奇怪的问题:
自己做了一批板子, PB6+PB7作为IIC接口;结果发现PB7 (IIC1_SDA)完全不能工作。
测试如下:
1. GPIO配置使能 PB时钟,PB6输入为1, PB7输入为0 (正常应该为1,有外部10k上拉,示波器也测出高电平)
2. GPIO配置为输入,PB6为1, PB7为0 (这个还是错的,如上所诉)
3. GPIO配置为复用 IIC,IIC不能工作, PB7 (SDA)管脚无电平变化。
4. GPIO配置输出, PB7无电平变化。 -- 无论输出1,还是0;在上拉时为1,无上拉时为0;

我一共试了3块板子,机器贴片都是这个问题,即便我将IIC连接的芯片去掉,还是无法改变PB7电平;

当我将同样的程序运行于开发板,芯片是 stm32f407ZET6  (区别应该只有存储量)

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么,主要是我一共有50套板子,如果都是这个问题,那就问题大了!
有什么建议么?

个人怎么感觉芯片有问题。但是其他用到的pin脚功能都正常。

网友A:
意思是你换其它型号的407芯片就没问题吗?
如果是,库一样的,引脚兼容,只要程序没问题,应该不会有问题;
当然不同芯片你的设置要不一样;

楼主:
我没看到datasheet上关于PB7不能使用为IO,IIC等接口的说明,这个应该是通用的。他至少应该满足GPIO的应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没看到datasheet上关于PB7不能使用为IO,IIC等接口的说明,这个应该是通用的。他至少应该满足GPIO的应用 ...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B:
用用IIC的库函数试试,数据手册中应该有说明,可能是引脚默认功能的问题,先失能默认功能才能当做IO用

楼主:
搞错了,芯片布板问题,妈的;HW老鸟也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