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蓝牙

楼主(2014-12-09):
蓝牙模块连接单片机在连接PC,使用串口助手发AT指令给COM口,没反应!求解!!

网友A:
要么电平竞争,要么硬件有问题。具体是什么,因你提供的信息严重不足,无法进一步判断。

楼主:
单片机移走也没反应,而且一台电脑适配器和单片机上的蓝牙模块分开后连接成功,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指令给适配器所在串口,串口助手收到的是乱码!但程序设定返回是字符串,波特率等都没问题!怎么了?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模块啊?工作在什么模式下?

网友C:
很可能是模块没有唤醒

网友D:
什么模块啊?

网友E(2015-01-13):
首先蓝牙通信需要一主一从,默认两个都是从,需要借助卖家发给你的蓝牙串口助手设置成主,将蓝牙和u转串相连记住交叉相连,选好com口,设置成主模块,将另一从模块和开发板相连,此时实现PC和板子通信。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蓝牙通信需要一主一从,默认两个都是从,需要借助卖家发给你的蓝牙串口助手设置成主,将蓝牙和u转串相 ...

非常感谢!就是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