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070充电状态指示就是不变,求助!

楼主(2014-12-10):
BQ24070充电正常,但是充满以后,STAT1和STAT2的状态就是不变。我用了一个双色共阳LED连接到了STAT1和STAT2,快速充电过程,STAT1 ON,拉低,红色亮,但按照DATASHEET上说,充电结束后,STAT1 OFF,STAT2 ON,这样应该红色灭,亮绿色,可是我放了一晚上,电池都冲到了4.2,充电电流10mA了已经,就是不变绿,不知道哪儿错了,求高人解答,谢谢!

楼主:
电路图在此,输入电压是5.25V测试的时候。

网友A:
你拿万用表量一下电平的高低看看,最好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万用表量一下电平的高低看看,最好上电路图

高低电平跟LED状态一致,充电结束了,STAT1还是ON的状态,与DATASHEET上说的不一样。
电路图在二楼!

网友A:
灯上都不串个电阻啥的,压降都在LED上面了?你把LED去掉,单独量下两个管教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上都不串个电阻啥的,压降都在LED上面了?你把LED去掉,单独量下两个管教的状态 ...

LED串的有电阻,R37和R39,510欧,开漏输出,上拉10K也测过,的确充满了以后STAT1还是ON,STAT2还是OFF。郁闷死了。

网友B:
我看, 是不是特别关注一下 DPPM 这个控制引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 是不是特别关注一下 DPPM 这个控制引脚的状态

谢版主回复,能否给推荐一下DPPM取值多少合适?我的系统最低供电电压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串的有电阻,R37和R39,510欧,开漏输出,上拉10K也测过,的确充满了以后STAT1还是ON,STAT2还是OFF。 ...

昨晚迷迷糊糊的,确实有电阻,我看错了,哈哈

楼主:
求助,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C:
双色LED灯的电源接dcin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色LED灯的电源接dcin 试试

感谢帮助!
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现在LED的共阳脚就是接的DCIN,现象依旧!

现在我在考虑我的Vref没有对地接电容,我仔细查看了DS上说要接一个0.1uF-1uF的陶瓷电容,但是这个会有影响吗?

楼主:
求大神支招啊,还是没搞定啊!

网友D:
这个的我用过的,好闲没怎出现问题的啊

网友C:
拍个实物照来看看

网友E:
bq系列的充电芯片有点难度,仔细看规格书有收获!!!

网友F(2015-12-30):
最讨厌这种人,只知道索取,不知道付出的!

本人给结一下贴:VDPPM=系统最低工作电压值+0.5V,RDPPM值需在27K~36K±1%范围;也就是不能将这个电压设的太高,否则一直识别电源给系统供电不足,需要电池配合供电,导致识别不到截止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