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缩小覆铜边框,灌铜后会溢出边框

楼主(2014-12-10):
原来的板子较大,改小了板子,覆铜边框有调整,但是灌铜会有边框溢出,很是着急呀。
(1)原板
(2)改小后的板子
(3)边框溢出

楼主:
覆铜选项用填充不要用灌铜,问题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軟件一般都會用填充,不會用灌銅的

这个还在学,是的灌铜会出一些意向不到的问题。

网友B:
做灌铜也可以,POUR边框修改 FILL也不错

楼主(2015-01-16):
引用 网友B:
做灌铜也可以,POUR边框修改 FILL也不错

这个PADS不熟 越简单的越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做灌铜就O了

是的 填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