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助KL16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4-12-10):
请问在喂狗期间
如果SIM_SRVCOP=0x55;和SIM_SRVCOP=0xAA;之间发生了中断且时间较长,看门狗会复位芯片吗?
图示
BOOL ResetWatchDog(void)
{
    SIM_SRVCOP = 0x55;
   /* 在两语句之间发生中断,处理时间较长,但不会超过喂狗周期*/
    SIM_SRVCOP = 0xAA;
    return TRUE;
}

网友A:
这个应该来说是不会有影响的,但是不建议这样子操作。
否则万一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过长就很容易导致看门狗复位。

楼主:
为什么给10分结贴总是“分数未分配,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