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限幅电路

楼主(2014-12-10):
如题,想知道大家在系统AD采样前端一般都使用的是什么采样限幅电路,我采样了普通的二极管加Vref,以及3.3V的齐纳二极管接地都不好使呢。求分享!小女子跪谢~

我们现在信号是0到12V的,有的时候电压还会蹿到0V以下,把这样的信号给AD采样,AD采样的信号应该是0到3.3V范围内,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信号调理电路呢?

网友A:
BAT54C

“小女子跪谢”不必    我看成了跪X。。。。

网友B:
你好   如果通过两个二极管和参考电压去限幅
结果发下还是无法限制的话   建议你在AD口和限幅电路之间串联
一个10k电阻试试   应该就可以啦

楼主:
之前用过BAT54S,一边接3.3V,一边接地。发现输入信号大于3.3V后,标准电压3.3v直接被输入信号拉高。后来发现,要用基准电压芯片转换的3.3V作基准源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BAT54S,一边接3.3V,一边接地。发现输入信号大于3.3V后,标准电压3.3v直接被输入信号拉高。后来发 ...

这可能是因为灌电流和吸流等原因引起的
串电阻的方法也可以解决   串联10K左右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的,,对ad模块的保护作用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