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4反激,脉宽不变,请教原因

楼主(2014-12-10):
3844做反激,负载固定,启动后输入电压升高,脉宽慢慢减小,有几个板子输入电压220到260,脉宽一直不变,是啥原因?
谢谢大家!
输入降低,脉宽变大,输入升高,脉宽不会一直减小

楼主:
昨晚比对了一下   换个电流小点的MOS就能正常调窄了   用电流大点的就有那么一个固定宽度
各位高人请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嘿嘿!…查第三脚回路的器件和工作状态吧!…七脚的启动电压很低哟!…

楼主:
7脚是正常电压啊  3脚也没什么异常啊   有异常应该先关断,变窄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