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意法半导体的ISP软件,有几个重要缺陷

楼主(2014-12-10):
意法半导体的ISP软件,有几个重要缺陷:
1 必须设置boot0为1,产品要开盖。
2 必须提供原始的HEX文件,不能像宏晶科技那样,HEX加密后和ISP工具一起打包。
3 不能限制HEX文件下载的次数。

网友A:
这不该叫缺陷吧,应该是功能缺失。Boot问题,可以在通过UART的握手方式实现,第三方的这个方法很多,后面两个功能倒是没留意。
不知你的建议ST会不会参考。

网友B:
后面2个功能是无法用软件实现的。如果有软件声称有这类功能,那也是样子货,可靠性很低。
前一个功能,是ISP的特点,以牢靠的区分ISP和App的进入。如果要不开盖升级,应该用IAP来实现。或者采用一些特殊的方式。

网友C:
自己用IAP升级好了;
你有能力的话,通过远程升级,无线有线都可以;

网友D:
2,3跟ISP软件没啥关系吧, 如果在上位机实现这两个功能不是逗小白的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后面2个功能是无法用软件实现的。如果有软件声称有这类功能,那也是样子货,可靠性很低。
前一个功能,是IS ...

关于后两个功能,你的烧写器不就能做到吗?把你的烧写器换成PC,然后连接互联网远程控制,完全没有问题啊。至于安全问题,也就相当于你的烧写器总线被监听了好了,传输协议做好了应该不是问题。
实际上,你的烧写器还存在烧写器本身被复制的风险,而用远程控制的方法,攻破服务器端恐怕要难的多。

楼主:
如果一个烧写器连烧写次数设置都不能支持,那还能有什么用,大家都用ST官方的ISP工具下载程序了。

网友F:
确实做的不尽如人意

网友G:
他是做芯片的,又不是专业做软件的。

网友H:
官方下载软件只服务你研发 不管批量生产细节 大众化软件 限制次数神马的分分钟被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后面2个功能是无法用软件实现的。如果有软件声称有这类功能,那也是样子货,可靠性很低。
前一个功能,是IS ...

同意。
其实Boot引脚是可以使用串口的其他信号引脚来做的,NXP的都是这样做的。
所谓加密,其实很做作。ISP软件自身的加密解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可以直接侦听通信介质,知道ISP软件加密,芯片解密,而且加密方式必须与芯片的唯一性相关,才比较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