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我想用单片机驱动nmos管,单片机为5v,可以直接控制吗?

楼主(2014-12-10):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太好了,。。。

网友B:
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NMOS的型号一大堆,你自己看看数据手册,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NMOS的型号一大堆,你自己看看数据手册,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的。 ...

CPU的端口也不一样。

网友D:
多数功率FET的驱动电压为20V以下,5V可能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NMOS的型号一大堆,你自己看看数据手册,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的。 ...

我查过,NPN的,导通电压在4V,就是没用过,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数功率FET的驱动电压为20V以下,5V可能不够高。

上面显示的Vgs是4V,应该可以吧?

网友D:
4V才刚刚开通呀。用5V对栅源电容充电,估计速度做不太高。你试验一下吧。

网友E:
加个简单的三极管驱动或者驱动芯片保险,5V貌似不行或者不会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简单的三极管驱动或者驱动芯片保险,5V貌似不行或者不会完全导通

你的意思是用三极管升压?

网友F:
这要看你驱动什么负载···
现有的低开启电压的MOSFET,嗯,一般称为  logic level mosfet,顾名思义,专为MCU之类的器件用的。
不过这类器件功率都不大,俺记得最近看到过一个IDS 为 5A 的,这已经算是相当大了。

一般而言,大功率多数都意味着较高的电压,这往往会对MCU之类的器件造成威胁,所以需要隔离。但对于低压大电流的情况则不在此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要看你驱动什么负载···
现有的低开启电压的MOSFET,嗯,一般称为  logic level mosfet,顾名思义,专 ...

我的Ids有300mA就够了,5V的驱动电压,应该可以,就怕电阻太大,明天我试试。

网友G:
G极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是可以作放大管用的。一般来讲开关电压要达到开通电压的二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数功率FET的驱动电压为20V以下,5V可能不够高。

我用的5N60C,我看过数据手册应该可以吧,明天试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G极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是可以作放大管用的。一般来讲开关电压要达到开通电压的二倍以上。 ...

二倍是达不到呀!怎么破。

网友G:
电流不大的话,选一个电压低些的,电流大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加压,不然功耗会太大。

网友H:
这样的问题无法用“可以”、“不可以”简单回答:
举个栗子,一只MOS管呆在桥式驱动电路的上桥臂,母线电压不明,MOS类型未定,你的普通单片机还能“直接”驱动它不?
这样回答问题是要写书的节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Ids有300mA就够了,5V的驱动电压,应该可以,就怕电阻太大,明天我试试。 ...

没问题的。

网友I:
5N60这种高压管字楼主为什么要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呢,这个最好像13楼说的那样做一下隔离,不然单片机可能会被电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5N60这种高压管字楼主为什么要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呢,这个最好像13楼说的那样做一下隔离,不然单片机可能会被 ...

漏极也是接的5V,然后我今天测试发现貌似可以呀,一开始还不行,吓死我了,后来才发现中断的EA都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的。

今天试了一下,虽然一开始有点波折,但总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5N60这种高压管字楼主为什么要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呢,这个最好像13楼说的那样做一下隔离,不然单片机可能会被 ...

其实不是接的单片机,接的是锁存器,应该没问题吧?还有你觉着这种5v锁存器驱动的后面接哪一种mos管合适?我用的5N60虽然可以,但是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F:
5N60 并不适合,AO3400吧,SOT-23封装的,体积小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5N60 并不适合,AO3400吧,SOT-23封装的,体积小又便宜···

如果接24V的负载呢?电流还是300mA,需要加光耦隔离吗?

网友F:
这要看你啥负载了。。。
如果是纯阻性的负载,MOSFET开通、关断不会产生较大尖峰干扰的话是不需要的。
不过无论如何,都要在PCB布局上处理好。

“The AO3400 uses advanced trench technology to provide excellent RDS(ON), low gate charge and operation with gate voltages as low as 2.5V. ”

但如果你想用在24V,AO3400 极限漏源电压为30V,裕量恐怕不足。不过具体还要看负载··

自己 google 搜 “ Logic Level N-Channel  MOSFET” 吧。嗯,前面加个电压,比如 40V 60V 之类的。
或者直接在厂家站点上选型,比如 ONSEMI、 FAIRCHILD····,俺比较喜欢在 MOUSER、digikey 上找,连带DATASHEET都有。更详细的才去官网。
不过话说回来,给厂家设计电路,还是老老实实的选国产器件吧,没别的原因——便宜。

网友J(2015-02-12):
端口的驱动能力和MOS管的开启电压,最好用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