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100mA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4-12-10):
话说大家有没有用过比较靠谱的恒流源电路,用来驱动电机,要求100mA左右、电源电压12V、负载20Ω左右。
看到有人用LM317或者TL431做,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A:
用两个三极管就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三极管就挺好的。

有电路否?效果怎么样?谢谢~

网友A:
见附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附件图

你这个是Constant Current Sink 吧,如果我要用来驱动电机怎么办呢?

网友B:
怎么办?…喝冷水呗!…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办?…喝冷水呗!…切!…

或许你很NB,或许你只是个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7很好

好的,我试试,多谢!

网友D:
驱动电机?才100ma,电机的电流在启动或堵转时电流会很大的,317或TL431的都不能做太大电流的!100mA还行,但要是启动或堵转怎么办?而且电压12V,有点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子!…

懒得跟你这种人废话,亏你还在论坛混了这么久!叫你一声前辈是对你的尊重,大家到论坛里来都是为了学习,难道你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若真是这样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闲工夫逛论坛,有本事你翻翻之前自己发的帖,难道就没有低级弱智的问题?本来我是不想回复的,因为论坛毕竟是大家讨论学习的地方,可是你讨论的方式我感觉实在是有违论坛的精神!你会就给别人建议,无论对错别人会感谢你!不会你就闭嘴,这里不是你炫耀你多么NB的地方!真难以想象工程师队伍里面有你这样的人。。。好了,多说无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电机?才100ma,电机的电流在启动或堵转时电流会很大的,317或TL431的都不能做太大电流的!100mA还行, ...

其实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是想做一个有两个档位的恒流源,用模拟开关去控制,电机启动的时候用大电流,正常运行的时候用小电流。但是有两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1、电机启动的电流和需要维持的时间在电机的手册里面找不到,只有空载电流和额定电流,这里是不是有个倍数的关系呢?
2、因为还要控制电机的方向,所以用了一个H桥,但是恒流源流过H桥后电流会怎么变化呢?
最后,如果要做大电流的话兄台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谢谢~

网友B:
哈哈!…理解错误…小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是想做一个有两个档位的恒流源,用模拟开关去控制,电机启动的时候用大电流, ...

1、电机启动的电流和需要维持的时间那是根据电机输出力矩和带动的设备决定,
一般就是电压除以电机线圈电阻,关键是怕电机堵转了卡死了,控制不好会烧电机的!
2、控制电机的方向一般倒是用到H全桥,关键是你的H桥用的是恒流源做系统供电,还是另外接电源,这对H桥能否正常工作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机启动的电流和需要维持的时间那是根据电机输出力矩和带动的设备决定,
一般就是电压除以电机线圈电 ...

1、兄台说的电压除以线圈电阻中的电压是电机的额定电压吗?那这个维持时间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或者经验值呢?如果我知道电机的输出转矩的话。
2、我的H桥采用的是另接电源,就是不知道恒流源流过H桥过后会有什么变化。本以为H桥会有个放大倍数什么的,可是数据手册上没有找到。
还望兄台能够帮忙解答,多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兄台说的电压除以线圈电阻中的电压是电机的额定电压吗?那这个维持时间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或者经验值 ...

1、堵转电流差不多是这么算。算维持时间还不够,还需要知道电机负载情况等信息,具体要查公式,我也不是很了解。
2、H桥在外接电源下,设计不出问题,对你的系统应该就没有什么影响了,你可以把H桥看成个开关组合。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偏了,真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做什么,是要做恒流源还是做个工程,实际工况是怎样?有时候不管什么办法,实现了要达到的目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堵转电流差不多是这么算。算维持时间还不够,还需要知道电机负载情况等信息,具体要查公式,我也不是 ...

我要用电机去控制一个真空阀门,阀门的顶紧力知道,由此可以算出所需电机的输出转矩。因此选用恒流源驱动,可以通过测量电机两端的电压来判断阀门是否顶紧,因为阀门顶紧时电机转速为0,电机两端的电压U=I*R。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用电机去控制一个真空阀门,阀门的顶紧力知道,由此可以算出所需电机的输出转矩。因此选用恒流源驱动 ...

绕了这么大个弯!
那你为什么不通过测量电机的工作电流获得电机的工作状态了?要知道做个用于电机的恒流源比测量电流还要复杂多了,而且恒流源一般都是驱动LED照明灯用的。一般电机都是电压元件,你在电机的GND端串个合适的电阻分压到个三极管上去做个非门,就获得了电机堵转的数字开关量了!更进一步,可以根据这个电阻上分的电压算出电流,再加上电机的参数可以获得电机的输出力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绕了这么大个弯!
那你为什么不通过测量电机的工作电流获得电机的工作状态了?要知道做个用于电机的恒流 ...

说的有道理,看来得换一个思路了,谢谢你!

网友E(2015-03-06):
317做的可以做到1A多,是没有问题的,我用过

网友F(2015-04-07):
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CN5501和CN5502

网友G(2015-07-07):
可以用运放加MOS管做一个啊,这也和你负载的变化范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