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信号放大和滤波的顺序

楼主(2014-12-10):
是否信号都需要先滤波再放大呢?如果我的信号噪声放大后不至于使运放失真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先放大再滤波,这样还能把前级运放产生的噪声一块虑掉?还有如果我使用带增益的有源滤波的话效果和前两种方法又有何区别呢?

网友A:
先放大还是先滤波,这个没有标准的,只要不影响有用信号就行,最后一级做下滤波当然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大还是先滤波,这个没有标准的,只要不影响有用信号就行,最后一级做下滤波当然是最好的 ...

那和带增益的滤波相比呢?带增益的滤波硬件相对就简单了,成本低,滤波性能怎么样?

网友A:
带增益的有源滤波,一般元件参数比较难凑,滤波性能只要参数合适都是可以的

网友B:
一般是先放大再滤波
带增益的滤波器性能,一样可以满足

网友C:
取决于信源的信噪比,若 源的信噪比较好,推荐先滤波,反之,后滤波!!

网友D:
肯定是带增益的滤波器放大器:超外差放大、时钟提取、同步解调、匹配滤波——微弱信号提取。本质就是先滤波后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