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inux rs485驱动

楼主(2014-12-10):
我重新编辑了一下问题:
imx6q, linux-3.0.35
现在使用UART2,并且已经用两个GPIO控制MAX芯片(在发送和接收的时候要切换GPIO的输出状态)。
怎么修改imx.c以及配置寄存器。

有没有人 给点建议。

楼主:
有没有 imx6q rs485的经验~~

楼主:
帖子都沉了~~~~~~~~~~~~~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51804#3518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51804#351804。 ...

那个帖子我以前看过, 参照那个修改之后还是没有反应。

在stop_tx后,将控制的GPIO模式更改为UART的RX,在stop rx之后,将控制的GPIO模式更改为UART tx,但是之后也没有效果 。

网友B:
用cpu上的cts和rts就可以了吧

网友C(2016-06-13):
楼主,imx6q rs485有没有做好呀????????????????

网友D(2017-09-14):
引用 网友B:
用cpu上的cts和rts就可以了吧

你这个做好了吗

网友E:
imx6q的RS485用CTS还是RTS,搞明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mx6q的RS485用CTS还是RTS,搞明白了吗?

之前看了看,但最近比较忙 还没有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