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串口奇怪问题!

楼主(2014-12-10):
调试串口,发送数据后以查询方式接收,测试发送数据时,观察USART_TDR和USART_RDR寄存器均显示发送的数据,并且RXNE标志会置1,觉得很奇怪。有没有遇到相似问题的,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是不是2个引脚有短路的情况;
初始化的时候,清除下这个标志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个引脚有短路的情况;
初始化的时候,清除下这个标志位;

我也觉得 有短路。

网友B:
stm32l051 现在多钱一片?
在哪里买比较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l051 现在多钱一片?
在哪里买比较靠谱?

:loveliness:
量少的话淘宝买买就行了;
103我都是淘宝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l051 现在多钱一片?
在哪里买比较靠谱?

需要少的话可以申请样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