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大神帮忙:STM32复位引脚总是为低电平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4-12-10):
最近画了一个简单的STM32人机交互板,配有8个按键,一个12864显示屏,想实现按键发送指令,lcd屏显示的功能。最小系统板采用ST官方电路,焊接完测试时,程序可以正常下载,按键的上拉电平也正常为3.26V,也就没管那么多,继续调程序,调试了几次之后不知什么原因,板子突然不工作了(按键没反应,屏幕也不显示字符),按复位键也不起作用,就决定重新下程序,但此时程序也无法下载,报错:CPU can not be halted.  测了一下复位脚的电平,0.8V左右为低电平,也就是说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因为官方给的复位电路没有上拉电阻,所以试着给单片机复位脚上拉一个10k电阻(接到板上3.3V的Vcc),结果依然无济于事,复位脚依然为低电平。网上查了一下相关问题,说重新焊接一块新板,无奈尝试了一下,单片机又正常工作了,可是没过多久,又出现了上述复位问题,我晕。。。。求给位经验丰富的大神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复位电路接阻容复位;
另外你的复位电路还有没有接其他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接阻容复位;
另外你的复位电路还有没有接其他什么东西;

这是我画的最小系统板,后来复位电路加了一个上拉电阻(如图所示),复位引脚依然为低电平,0.8~1.2V的样子,按理说上拉了,复位引脚就应该是3.3V,而且外围也没接其他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画的最小系统板,后来复位电路加了一个上拉电阻(如图所示),复位引脚依然为低电平,0.8~1.2V的 ...

:loveliness:
电路没啥问题,无非我的电容用的106的;
楼主换线电容看看;

另外焊了几块板子,还是就这块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啥问题,无非我的电容用的106的;
楼主换线电容看看;

呵呵,其实没少折腾呢,单片机吹下来重焊试过,整块板子重焊也试过,都是一开始正常,可以下程序,可以按键操作和液晶显示,用着用着就不正常了,一查问题,还是复位引脚为低电平

另:8个按键中有两个按键上拉电平也出现不正常现象,上拉电平也变为0.8V左右,程序中8个按键都配置浮空输入,外部10K上拉,其他按键引脚电压都是正常的3.2V,感觉这按键的现象也和复位键的现象类似,是单片机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啥问题,无非我的电容用的106的;
楼主换线电容看看;

楼主才疏学浅,请问你说的线电容是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才疏学浅,请问你说的线电容是指?

2根导线之间也存在电容的;
我胡乱说的,对你这个应该没啥影响;

有测电容的表的话,自己测试下看看;
或者输入并个电阻到地看看;

网友B:
果然奇葩!楼主用万用表测测复位管脚和低有没有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奇葩!楼主用万用表测测复位管脚和低有没有导通?

复位管脚和地之间没有导通,而且他们之间还有0.8V的电压值

网友B:
这可就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了。你还一上个PCB图看看、上个实物图看看。另外你买的芯片靠谱吗?

网友C:
貌似又是芯片质量的问题?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供电电源的问题,最小系统板的电源是从220V交流经开关电源,降为24V,再经LDO逐级降到3.3V供电的,之前拿万用表测了供电电源为3.29V,以为供电正常,但实际用示波器看24V输出,会看到很多纹波(大概400-500mV的样子),这些纹波源自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所致,而且共模噪声更强悍,这样的工作环境单片机当让无**常工作啦,将电源问题解决之后,板子就正常工作了,没有出现过异常显现。所以出问题不要老怪单片机啊,电源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

网友D(2015-05-19):
是怎么解决文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供电电源的问题,最小系统板的电源是从220V交流经开关电源,降为24V,再经LDO逐级降到3. ...

我遇到了与你一样的问题,我是按照一个叫正点原子的原理图画的F407开发板,也是复位引脚是0.9V,但是同样的电路,原子的开发板就是3.3V。如果是纹波的问题,那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5-09-21):
各位大侠,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E(2016-02-15):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没少折腾呢,单片机吹下来重焊试过,整块板子重焊也试过,都是一开始正常,可以下程序 ...

和你情况类似,不过我是STC单片 RST是高电平复位,你试试将电容去掉看看

网友E:
我也出现类似的情况,STC单片机,复位脚是高电平复位,可是采用阻容复位电阻发现,复位脚电压2.7V一直处于复位状态,请大虾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F:
同问电源纹波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16-04-07):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用的是STM32F373的板子,发现是VDDA和VDDS12没有上电的原因,因为芯片内部有电位检测电路。所以一直复位。

网友H(2016-05-30):
我也想问一下文波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2017-06-22):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供电电源的事,之前我也遇到过,在给板子供电的电源+-之间,并一个点解电容试一试!

网友J:
删掉复位电路的电容,
按键按下时电容会对地进行快速放电,影响地平面

网友K(2021-08-26):
这么多人都遇到电源问题了?一般基础的滤波就可以了啊,现在的开关电源,即使是山寨的,也没有那么不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