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RS485通讯板问题??

楼主(2014-12-10):
我做了一块485的通讯板,测试通讯都一切正常,但是只要把手放在通讯板的ATMAGA162的芯片上,就通讯不正常,必须重新复位才能通讯上,请问这是哪里问题,是线路板设计的不合理还是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A:
好像是硬件问题吧,干扰。

楼主:
干扰有这么严重吗???
一般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楼主:
原理图还是实物图。。。??

网友B:
好像接地没处理好

楼主:
就是一块线路板,是没有接地的

网友C:
他是说你地线没处理好,GND

楼主:
GND一般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D:
我用MAX487做了一个485通信的板子,不知道为什么数据发送,不出去,要不就是发出的数据是错误的,哪位兄弟知道原因

网友D:
我用MAX487做一个通信的时候发出的数据接收不到,要不就是没有发数据,哪位兄弟知道原因在哪

网友D:
RO接的是RXD.   DI接的是TXD.     RE,DE接到PC7 , PC7高的时候,发送数据,  PC7低电平时候接收数据。我的原理的图编程思想是否正确,兄弟们指点。我的发送和接收,同时也接到了串口上,通过串口观看,程序是数据发出,并且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MAX487 A,B发出后的数据不知道是否正确,兄弟谁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难题

网友C:
用232-485转换器把AB接上,然后接到电脑串口观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O接的是RXD.   DI接的是TXD.     RE,DE接到PC7 , PC7高的时候,发送数据,  PC7低电平时候接收数据。我的 ...

发数据后,A,B线的波形是否正常?

两个MCU+两个487通信吗?

网友C:
把你的板子上485通过485-232或者485-USB接到电脑上用串口监控软件查看数据

网友D:
是的,我自己画的PCB做了2个板子,有2个MCU,2个487,手头上我有示波器,看过A B的波形,没有看到波形,正常发送1的时候,A>B 发送0时候A<B, 。A  B的电压是多大啊

网友D:
高手们指点密境啊

网友D(2015-01-19):
真是搞不定了,在网上买了2个487通信模块,然后发送出去的数据还是接收不到,考虑可能是波特率或者是程序的问题,2个单片机直接TTLRXD和TXD连接进行直接通信,发现收据收发完全没有问题,陷入困惑中间,买的485模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单片机程序也没有问题,就是不能通信搞得真是摸不着头脑,又通过示波器观察波形发现在TXD发送观察波形正常,在485端看波形也是正常,另一个RXD上发现波形抬高,断开RXD和485连接处波形再次正常。
谁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是搞不定了,在网上买了2个487通信模块,然后发送出去的数据还是接收不到,考虑可能是波特率或者是程序的 ...

先用低波特率试试,刚开始不要太高

网友E(2015-09-10):
你好 可以了解下 我司的 收发芯片、隔离芯片及DC/DC隔离电源于一体的 485收发模块 QQ  3264561504

网友:
我怀疑是你硬件焊接有问题,一般干扰不会这么明显的

网友F:
在AB线上并上两个120R电阻,发送数据时用示波器看AB差分线上电频变化。不排除片子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