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何提高光电二极管放大电路信噪比

楼主(2014-12-10):
(图片)

网友A(2016-03-08):
能够详细论述一下呢:lol

网友B:
加壳,50HZFILTER,稳定低飘移电源。

网友C:
第一级为电流-电压放大电路,第二级为典型运算放大电路

网友D:
用窄带运放

网友E:
输入端可加一个低噪声JFET,增加输出的Q值。第一个放大器尽量选用低噪声高速放大器。光电二极管采用高压偏置,然后交流耦合。你现在的方式会将二极管噪声引入电路。

网友F(2016-05-24):
引用 网友E:
输入端可加一个低噪声JFET,增加输出的Q值。第一个放大器尽量选用低噪声高速放大器。光电二极管采用高压偏 ...

“光电二极管采用高压偏置,然后交流耦合。你现在的方式会将二极管噪声引入电路。”

二极管零偏置的优点不就是噪声低吗?

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G:
拆了R6
将R4换成10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光电二极管采用高压偏置,然后交流耦合。你现在的方式会将二极管噪声引入电路。”

二极管零偏置的优点 ...

光电二极管是有漏电流和固有噪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