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什么软件绘制PCB好用?

楼主(2014-12-10):
小弟想学习画pcb ,不是很懂,请教各位老师,目前那个软件比较好用易学?
altium designer 还是cadence allegro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谢谢,

网友A:
altium designer比较灵活,但我还是喜欢Allegro的布线。初学建议AD,比Allegro容易上手。

网友B:
cadence allegro
为今后走设计高端 你可以学这个

网友C:
直接使用allegro。不用浪费时间去玩AD

网友D:
同意7楼意见,直接allegro吧!我用AD三年现在想用allegro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看来大家比较喜欢cadence allegro :D

网友E:
ad=傻瓜相机,cad=单反,反正我现在也没学会

网友F:
9se落后了吧?n多年没有更新版本了

网友G:
高速步板,基本全是cadence的天下,连PADS相形之下,用的都少,更不要谈AD了。
普通的双层板一般应用,99se(AD)占了相当大部分江山。
这三个软件没有哪个是基础的说法,你会了AD,再去学PADS和cadence,学习周期一样很长。

网友H:
先学AD吧,cadence学习周期长

网友H:
还是看个人吧,初学就学cadence别弄到后面可能没信心了

网友I:
AD还可以,工厂的工程师大部分都用AD、PADS

网友J:
ad比较好

网友K:
本人用了八年的AD6.8,其中两年也有在用PADS,一年半用Allegro,个人感觉,初学可以用AD6.8。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支持的可以加我的QQ:1042226492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了,大家都很热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本人用了八年的AD6.8,其中两年也有在用PADS,一年半用Allegro,个人感觉,初学可以用AD6.8。如果有 ...

好的,谢谢

网友L(2015-01-11):
看自己用习惯那一种就用那一种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