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NPN三极管在哪种使用情况下BC集之间要加电容?

楼主(2014-12-10):
请问一下NPN三极管在哪种使用情况下BC集之间要加电容?

网友A:
对共发射极电路来说,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接电容是为了产生一个在高频段随频率增加而增强的负反馈。
所以在此接一支电容,可以限制高频带宽。当然,只有一阶,随频率增加衰减得不是非常快。

网友B(2015-02-12):
提高三极管开关速度。

刚好相反:而是降低三极管开关速度。

网友B:
需要去除干扰。

这个对的。

网友C:
楼主把问题描述具体一点,你用三极管来做电子开关还是用来放大信号???这种连接是你自己想到的,还是看到实际电路这样连接了

网友D:
抖动比较大的时候需要加  但是最好串个电阻,可以大幅度减小电容容值

网友E:
BC间的电容会减小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