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有关工频单相UPS输出变压器的理解

楼主(2014-12-10):
工频单相UPS都带一个输出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的原边接两个桥臂的输出, 变压器的副边接滤波电容Co,再接负载
想问的问题是:
1、 这个变压器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理想变压器,原边串联一个电感L1, 副边串联一个电感L2.  L2与Co组成输出滤波器
2、 如果1是对的, 那么L1/L2/Co应该如何设计?

谢谢!

网友A:
先不要计算!…先搞清楚“变压器的副边接滤波电容Co”…
    它是滤波电容吗?…付边绕组不是交流吗?…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楼主:
副边电压是正弦波

网友A:
电容应叫吸收、阻尼、等…
  主要是改善输出特性的。

网友B:
何解?麻烦大师讲解下副边的电容

网友A(2015-02-05):
记得初级是12V或24V直流电压驱动的!自身会产生“谐波”!…
   二次谐波有能量、并能产生磁幅射现象!(早期产品的不完善)
   这个吸收回路作用在此!…

网友C:
看UPS的输出波形吧,正弦波的好理解,初级两个开关管 SPWM控制,次级并电容配合变压器的漏感进行滤波得到正弦电压输出。

网友A:
如果是正弦波、电路中还应用功率因数补偿电路,可能你没注意:
   如果靠该电容形成正弦波、那你也太会节约成本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