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对一电源的工作原理不解,求教高手!

楼主(2014-12-10):
新手不能发原帖的链接,原帖的标题如下:昕潮TJ-01型MP3充电器电路图

文中有一句话:由于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故在T301的①-②绕组中产生①负②正的电动势

为什么会提及这句话呢?
经整流桥整流,电容滤波以后,如果理想情况下得到了横流稳压的直流电,那么在进入饱和状态以后,反馈线圈不就不能感应出电势了?开关管是怎么由饱和状态转变到截止状态,使这一状态发生改变的原因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11/REAL6410开发板1212历史最低价倾情热卖
链接  item.taobao.com/item.htm?id=4358979508

谢楼上另类顶贴!

网友B:
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这句话你不能理解是不是?电感和电容是相反的,电容电压对电感电流,电容电压突变会产生极大的浪涌电流,电感电流突变会产生极大的电压尖峰,见下图,开关关闭时,电感左负右正,如果没有二极管续流,则电流相当于断续,为了维持电流连续,电感左边会很负,开关管立马击穿损坏。有了二极管,电感左边电压只会比地低一个二极管压降的电压,明白了吗?

网友B:
看错了,刚开始粗略一览,我看你文中用红色方框圈着这一句话,以为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呢,回帖之后又仔细看了看主贴,发现你问的不是这个问题,这RCC电路我不了解,不能回答

网友C:
你对电感、电容不理解!换个话题:上电Q1导通、并在R7上产生压降,促使Q2导通饱和!因Q2集电极与Q1基极相连、使Q!关断截止!…
  看似矛盾、用时间来解决了…
  电容、电感的时间效应就出来了!…
  你明白吗?…
  你不要说:读书的时侯老逃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这句话你不能理解是不是?电感和电容是相反的,电容电压对电感电流,电容电压突变 ...

我的理解是: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电感电流不能突变,这个是两者的特性,我们人为的对电容的电压和电感的电流突变,就会出现如您所说的:电容电压突变会产生极大的浪涌电流,电感电流突变会产生极大的电压尖峰,对吗?从您给的电路来看,电源接通,利用这一特性,电感可以看成开路,电容短路,电感感应出的电势不应该是左正右负?这个电势持续时间可以忽略不计吗?加二极管是为了让电感电容和二极管组成回路释放掉这个反电势,保护三极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对电感、电容不理解!换个话题:上电Q1导通、并在R7上产生压降,促使Q2导通饱和!因Q2集电极与Q1基极相连 ...

这个转变过程最关键一句话就是:Q3导通,因Q3集电极与Q1基极相连,使Q1关断截止?
这么说我明白了,我还是有些地方不明白,有其他的图没有这个Q3,我找个原图吧

网友C:
电容充放电、电感磁阻能理解。但是特性并不是了解很多…
   电容;上电瞬间可以看成是短路、(把时间放大)随着时间延续,到最大电动势(充满)。不能突变、是指虽然电容两端外电压变换、但电容的原态电压不变、并且串入两端外电压变换之中…当然:充放电受电源内阻决定时间长短、周期!
   电感:上电瞬间可看成导线、(把时间放大)随着时间延续,产生了阻抗,(电磁效应)。两端电压减小、由于电磁效应、同样会阻止电流…如果两端外电压变换、原态电动势会叠加
    以上是个人理解…
  结合该图:自行分析理解吧!…